[综合] 吐槽三星系统,神一般的设定思维,求助手机达人能否解决问题

楼主(2019-04-02):
首先,我只对我手上的国行三星s7的8.0系统吐槽,其他三星系统有没有区别不清楚
来手机的数据

先吐槽一下,三星怕了note7问题,把快充压制到熄屏9v-1.67A,也就是极限15w,亮屏情况下直接5V1a,我已经发帖吐槽过来,在使用百度导航的情况,手机基本上只能能耗平衡,就是充不进多少电,用高德导航可以冲进电

国行系统竟然不能选择关闭更新,就是系统会自动下载更新,不断提示你更新,而且更新提示基本常驻,不能撤掉也不能消除。。。。
系统更新的变化,原手机是6.0系统,更新到7.0系统就超级消耗电量,手机电暖炉化,2018年中强制更新8.0系统好像功耗低了,其实真实的情况就是限制了cpu性能,把数据网络和wifi极度关闭,延迟各个软件的数据交流频次。还有不能自主调节的黑白名单。具体表现就是有部分软件中熄屏以后1分钟内就断开网络,不论wifi和数据网络,这个还不能选择把软件加入白名单,因为没得设定。有部分软件不会断网,但是就延长交换信息的频次,例如微信,qq这类通讯软件,在熄屏后,除非有@你的或者你设定重点提示的,其他的信息交换基本要你打开屏幕打开软件等几秒才会刷新。对于不会断开或者强制流氓使用网络的,例如某云音乐软件,就算开着软件,关闭屏幕的情况,播放歌曲,网络不会断开,手机还是会发烫,电池充电慢。对于这个后台使用网络的设定真的无言。。

这次的吐槽重点是下面的问题,我的是32G内存,还原系统后剩下可用空间不到20g,正常来说我只有一个游戏,一个高德地图,微信,qq等几个软件的算是低使用的人群,但是偏偏就出现手机内部空间满的提示而且每半年就要还原系统一次已清理空间,经查询是微信和qq只占用了不到10g的空间,游戏就1g多一点空间,翻查竟然找不到占用的数据,最后我昨天还原了系统,一个一个软件来测试,最后得出一个问题就是,三星的这个文件管理系统有问题,我用qq浏览器下载了游戏安装包,安装完游戏以后,记录了剩余空间,使用qq浏览器删除游戏安装包,选择了连文件一起删除!最后发现系统空间没有恢复删除的部分空间!翻查qq浏览器的下载文件夹也没有了文件所在!重启手机后,最后在文件管理器的获得更多空间选项里面找到了问题,那个被删的文件所占用的空间在这个选项里面,没有被释放,也就是不会自动释放!从这里删除了以后还要重启手机才能完成释放空间。、

第二个测试的是删除软件会不会释放空间!这个也是神一般的逻辑,我用高德地图,下载了一个省的完整的地图和导航包,跟着删除高德地图。发现手机空间也是没有释放出来,重启手机,同样在获得更多空间这个选项里面找到全部的地图和导航文件,就是软件删除只能删除软件本身,软件关联的数据包不会自动删除释放。以前安卓的系统可以在应用里面可以看到软件有对应的选项可以清理缓存,清理数据(数据包)。现在系统已经没有这两个选项,只有软件本身内部设置有这个东西的情况才有的清理缓存。而且三星这个获得更多空间有个限制,25mb以上才能算大文件,如果全部是细碎的低于25mb的。。。

还有最后一个不知道是三星系统问题还是安卓现在的问题,使用不论qq,百度,360所谓的管理软件,扫描不出以上被三星收藏到获得更多空间里面的垃圾废物文件!就是说现在不知道是管理软件对三星扫描不进还是管理软件已经废了。

请各位论坛朋友发表个人见解,使用三星的也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或者帮我解决一下后台数据自动断网问题。我暂时发现小米和华为的手机使用同一个软件不会断网,都是默认情况的系统。

网友:
既然小米,华为好,换手机即可

网友:
三星是不会为国人的使用做优化的,人家是国际化的大公司。给你什么你就得用什么。

网友:
你用这个软件试试,看能不能扫出来

网友A:
我觉得国外品牌的安卓特别是原生安卓都对付不了中国的流氓软件,建议安卓还是使用华为吧,我的小米5s还不如华为荣耀6X流畅,高通的821感觉快废了,手机恢复出厂才半个月就已经很卡了,内存空余很多就是卡,小米对于系统的负优化也就那样了,或者考虑下苹果手机吧,就是用二手也比某些杂粮类手机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国外品牌的安卓特别是原生安卓都对付不了中国的流氓软件,建议安卓还是使用华为吧,我的小米5s还不如 ...

国内牌子手机我最不喜欢就是广告满天飞,以前刚出来时候还没有这个现象,现在不小心按了就中招,杂粮以前还可以刷国际rom避开,现在直接关了网站。
而且国内手机现在的问题是太精致,不亲民,不是说价格,是手机设定,像我这种使用粗糙跟老人家差不多的情况,我只要手机简单直接,但是很多时侯就是为那些虚无缥缈的设置开发。或者你说的对,苹果唯一缺点是价格,其他还是可以达到了。不过我的使用条件限制,有些软件只有安卓有比如某些部门的。。。

网友B:
S7edge我买的是高通骁龙820版的,现在用着太卡了,开个淘宝都要卡个半分钟,
重置了系统,装了绿色守护也一样。懒得折腾了,现在当照相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7edge我买的是高通骁龙820版的,现在用着太卡了,开个淘宝都要卡个半分钟,
重置了系统,装了绿色守护也一 ...

我的是820版s7,我用起来还可以,可能跟我使用的软件有关,不过淘宝是旗舰机都卡的何必计较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820版s7,我用起来还可以,可能跟我使用的软件有关,不过淘宝是旗舰机都卡的何必计较这个, ...

应该还是跟系统本身优化吧,我前段时间把S7E换成索尼XZ1真的一点都不卡了(XZ1有骁龙835+安卓9原生系统),淘宝、微信比同一时期的iPhone还流畅。就是这系统几乎没有什么本土化设计,连拦截骚扰、推销电话都要另外去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跟系统本身优化吧,我前段时间把S7E换成索尼XZ1真的一点都不卡了(XZ1有骁龙835+安卓9原生系统) ...

索尼的真的是直接原生没有优化修改过?是国行还是水货日本版?我一直想找没优化的。那些什么拦截的我直接用不上。三星的联系人的拦截系统是烂天下了,它竟然是电话响了后几秒甚至已经接完电话才会提示。。。我还不如不提示的,搞得我手机接电话或者其他时间,只要拦截提示出现就卡顿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索尼的真的是直接原生没有优化修改过?是国行还是水货日本版?我一直想找没优化的。那些什么拦截的我直接 ...

XZ1我买的是港版的,系统直接原生的那种,用起来跟Pixel2无异。交互、框架那些是没用动过的,唯独内置的应用稍微有点差别,相机和音乐应用被索尼自家的替换了,还增加了一些手机功能的特色应用。
三星S7E我是买的国行,前不久升级到8.0系统,除了那些软件运行起来比以前的卡,碎片、沉余文件清理和联系人程序也没以前做的好。搞得我都想降级了,不过,三星S7E配8.0优化再怎么糟糕,也比夏普SHV34之类差不多的配置的手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