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事请教... ( 已经上大图)

楼主(2019-04-02):
以前在维修小日本电器时经常碰头一种电路插头,可以活动折叠两块电路板,方便维修,见附图,以前一直没有敢拆,今天在维修松下L15录像机时,发现该插头接触不良了,于是在折到某位置时拆开了,但想装回去时怎么也对接不上了,现来请教朋友,该插头叫什么名称?怎么拆装以及结构原理!

网友:
这图也缩的太小了点

网友:
在之前拆开的位置插进去,然后再折回去试试

网友:
对不熟悉的电板在拆开之前,应该做一个记号,以免装回去的时候碰到不能回位的麻烦。因为你的图片太小,放大也看不太清楚。仔细辨认觉得你应该将电板上的长触头(第二图中的右边)对准左边板的长槽,反复试装几次是可以找到完美安装的方法的。

网友:
图看不清,应该是和钩子似的链接吧~

网友:
现在还有人用这东西

网友:
拆之前拍个照还是有用的。

楼主:
新版已经可以上传5M之内的图片了,请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这个不是插进去的,是压进去的,不带针的一边就按图片这样放在橡胶片上,带针一边移到所要进的位子上方,先压最下那排针,再压上面那排针

网友A:
压时先给两块板成V形状,然后把V形搬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时先给两块板成V形状,然后把V形搬直

谢谢,等有空试试,目前已被我跳线连接了,好像拆下来时就是V形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版已经可以上传5M之内的图片了,请大家帮我看看。

刚才试了一下,不用压缩就可以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试了一下,不用压缩就可以上传。

是的,以前太麻烦了

网友:
防呆的吧,插错要不插不进去,要不对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