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shall MODE EQ耳塞维修求助!!

楼主(2019-04-02):
同事闺女的两个耳塞,准备要扔,被同事拦住,问我能不能修。
JVC的耳塞,3.5mm插头尾部线断,这个好修,重新焊接,打了热熔胶,搞定了。

然后就是这个Marshall 耳塞,右耳的喇叭尾部线断,焊上就行。但是连个耳塞尾部进线的软保护线套裂开了,这个很棘手,她本来是用细线一圈一圈缠绕防止继续开裂,但感觉并不好,拆开后如图,请教大神这个怎么维修???多谢
个人想用热缩管,但是套不上去,耳塞线也拽不出来,耳塞线如图用的金属圈固定并粘到耳塞底部。
右耳的logo贴也丢了,打算用橡皮泥做个磨具,然后用黑色热熔胶做个类似的。
最后想问下大神,粘耳塞用胶,一般用什么胶,502感觉腐蚀性太大,另外粘住后,万一出现问题还是需要再打开的。

网友A:
可以套一节热缩管 来修复

但是如何套进去比较麻烦

网友B:
几百块的东西这么不结实?
还是说,
他闺女的用法一点儿都不闺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百块的东西这么不结实?
还是说,
他闺女的用法一点儿都不闺女

我网上搜了下,好多也是这种问题,确实做工一般。
另外,女生听歌,说话的时候,有些人有摘下耳塞性在手里抡耳塞单元的习惯,暴殄天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套一节热缩管 来修复

但是如何套进去比较麻烦

嗯,我也想套个热缩管,就是不好套。如果拆开套,那就太费事了。另外还没热风枪,耳塞里面的线全是胶,估计都不好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网上搜了下,好多也是这种问题,确实做工一般。
另外,女生听歌,说话的时候,有些人有摘下耳塞性在手 ...

如果不是材质有问题,
那就是用户群有问题了

这帮有钱人经常带着耳塞健身,
估计汗水对材质韧性影响较大

网友C:
很多人粘耳机用的是B7000胶水,和粘手机屏幕那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材质有问题,
那就是用户群有问题了

有钱人的生活,咱理解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粘耳机用的是B7000胶水,和粘手机屏幕那个一样

嗯嗯,多谢,我在马云宝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