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刚到货的大有5268

楼主(2019-04-02):
之前还在发帖问,犹豫要不要换5228,结果师傅把5268送来了刚刚到手

第一感觉……好重……

不带电池居然有800多g

带电池1006g:funk:

还是不换5228了,刚测试了下,挺好的

楼主:
5228冲击钻,我经常拧螺丝,可能没5268方便。
就是今天5228价格太给力了,双电 铝箱送钻头 配件才509 京东自营……咸鱼的不讨论

网友A:
我有同款  但是拧螺丝  用过冲击批以后就不想用这货(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同款  但是拧螺丝  用过冲击批以后就不想用这货(钻)了

我不拧大螺丝,主要是电脑主板螺丝、自攻螺丝,偶尔燕尾螺丝,你的建议最好还是换冲击批?
但是5228看了下双电是1.5a的,5268是2a的

网友A:
自攻丝 燕尾 用冲击批非常好  电脑螺丝这两种都不合适。
这两款电池应该 通用的  单买机头便宜很多。
建议你去实体店试试冲击批的感觉 哪个牌子无所谓 然后再做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攻丝 燕尾 用冲击批非常好  电脑螺丝这两种都不合适。
这两款电池应该 通用的  单买机头便宜很多。
建 ...

我刚测试了下拧电脑主板螺丝,挺好的,一点问题没有,就默认1档
用了一个3/4年的博世3.6V,力气太小,动不动没电,综合考虑,还是留下吧,我就用5268:lol:

5228带冲击,拧电脑主板螺丝肯定是大材小用。
谢谢答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测试了下拧电脑主板螺丝,挺好的,一点问题没有,就默认1档
用了一个3/4年的博世3.6V,力气太小,动 ...

我也拧电脑和打印机螺丝。。用的100以内的国产3.6V  还可以吧。 主要是小和轻,放单肩包里背出去肩膀不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拧电脑和打印机螺丝。。用的100以内的国产3.6V  还可以吧。 主要是小和轻,放单肩包里背出去肩膀不累 ...

大有5228那款冲击批,最大100N,这个拧电脑螺丝估计不行,拧打印机螺丝可能可以
另外如上综合考虑,5268是2a双电,5228是1.5a双电,还是5268适合我

不纠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有5228那款冲击批,最大100N,这个拧电脑螺丝估计不行,拧打印机螺丝可能可以
另外如上综合考虑,5268 ...

再加一个5228单机头,拧自攻和燕尾,5228轻松得会让你上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加一个5228单机头,拧自攻和燕尾,5228轻松得会让你上瘾。

你的意思是电池、充电器通用,直接买一个机头就好,是8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电池、充电器通用,直接买一个机头就好,是8是?

5228与5268电池、充电器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5228与5268电池、充电器通用。

谢谢大佬,这样算起来好像是划算点,回头去买一把5228裸机看看

网友(2020-02-21):
说的我都想入手5228了,先等5268到手了再看

网友(2020-04-15):
电脑螺丝用这个比较重吧,建议用7.2V带扭力

网友:
拆卸电脑螺丝多,可以买大有5262,这个5262脱扣力矩非常好,非常线性。

网友:
单机全新120 单电池全新85 单充电器全新没卖过。。。

网友:
这个感觉跟东成的差不多啊

网友D:
上螺丝多推荐5262/5228组合,买一种套装另外一个买单机,大螺丝,木螺丝用5228,小螺丝用5262,除了重,新款按钮硬,其他的比百得博士3.6都强。

楼主(2020-08-06):
引用 网友D:
上螺丝多推荐5262/5228组合,买一种套装另外一个买单机,大螺丝,木螺丝用5228,小螺丝用5262,除了重,新 ...

嗯,5228今年也买了,按照论坛大神推荐的方法,和5268电池确实通用的,这个转燕尾螺丝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