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Y6535和兄弟拆解

楼主(2019-04-02):
第一次见到销子断了在淘宝买了两根稍微长了点不碍事

打击块那里一根短销子也没了买了配上

这是兄弟的,没有标牌了不知道什么型号,有几处不一样的地方

开关的不一样电机一个看出是一片铁皮弯起来焊接的焊点电机头部有个洞,另一个没有缝没有洞,有可能是6531之类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型号第一次见

网友:
电机上的字?

这种货色不值得,电刷不容易换,

网友:
松下机器制作很细腻,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