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ADTA sp600坏了,内容无法删除,格式化也消不掉,拆开来看看

楼主(2019-04-02):
若干年前买的一块64G的sp600,前几天打算格式化了重装系统,不知为何突然不行了,硬盘里的东西删不掉,格式化也没用,就像U盘坏了一样。反正也过保修期了,拆来看看,能不能废物利用一下。上图!不知道这种问题是主控的毛病还是flash寿命到了。还能挽救吗?我小白,恳请各位大神出个主意。

网友:
写保护了。可以重新量产或者拆下做U盘。。。

网友:
很典型的进入只读模式了(RAW写保护)

就是触发了固件中的机制,但具体是什么原因触发的不详,需要结合SMART信息或官方工具才能进一步分析

这种情况,如果是老SSD还算正常,如果是新SSD就呵呵了

网友:
找个20329的转接板,重新开卡吧,没法的

网友:
是硬盘吗?应该是写保护。

网友:
jmf主控,要修复开卡是王道!

网友:
数据都还可以读出来  至少没丢失
也算一种保护机制吧?

网友A:
应该是颗粒寿命到了,主控感觉到了自动写保护,一种保护数据。赶紧把数据拷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颗粒寿命到了,主控感觉到了自动写保护,一种保护数据。赶紧把数据拷出来。 ...

哦哦,明白了,其实没什么重要数据,游戏盘而已,只有系统和游戏。谢谢提醒哈。

如果如你所说是颗粒寿命到了,那看来也就没什么再利用的价值了。

等开卡板到了重新开卡试试看,能用就用,不能用就当做练手了。

楼主:
ADATA sp600坏了,内容无法删除,格式化也消不掉,开卡失败,求赐教

最新进展:某宝买了jm20329D芯片的开卡板,开卡软件版本2.03.116,直接start后提示R/W失败,请各位大神赐教。附上smart info等截图,谢谢了

楼主:
完事了,看了别的帖子,吧r/w的选项去掉,就成功了。然后格式化一下就又能用了。

目前只用作游戏盘,完全不能用了再换吧。

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B:
那是你没有删除分区就马上开卡所以报告R/W test的错误,当然你坏的状态本来就格式化不了肯定也删不掉分区,这项不用关注的,反而还好,你把坏块接续了,等于是做了一次RDT,你误打误撞把RDT表给堆栈了,所有后面产生的later bad都为0,计数已经加到early bad上去了,这是那篇帖子的老站地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6324

:lol:U盘量产网把我那帖做教材了,JMF的RDT坏块表如何累加,我的方法是第一帖,也是为数不多讨论JMF的RDT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事了,看了别的帖子,吧r/w的选项去掉,就成功了。然后格式化一下就又能用了。

目前只用作游戏盘,完全 ...

做好RDT,你的盘的寿命可以无限

网友:
这个板子很厉害,两片镁光闪存+两片因特尔闪存。镁光闪存ID可能已经修改成因特尔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没有删除分区就马上开卡所以报告R/W test的错误,当然你坏的状态本来就格式化不了肯定也删不掉分区, ...

多谢大神指导

网友(2021-11-29):
最近也出现RAM

网友(2022-12-27):
我的也是SP600  也是一样的问题  我的128GB  主控是JMF667H  正常模式能读取到硬盘各种信息  但是短接跳线后  量产软件始终读取不到硬件  我查看电脑硬件管理器有Generic FCR Sata Loader
不知道是短接错孔位了还是什么问题?量产软件文件夹有3个程序  一个是跟楼主一样查看硬盘信息的,另外两个文件名分别有667和667H  我都试过  怎么Refresh都读取不到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