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么可以把水凝膜弄下来?

楼主(2019-04-02):
手机屏幕贴了水凝膜,使用一年了,真的不好用,价格贵,当初贴的时候难贴,使用手感也不好,比钢化膜差。
现在想不要了,屏幕不贴膜了,怎么可以把水凝膜弄下来?

网友:
大号透明胶撕不下来?

网友:
据说得用汽油之类能除胶的化工品擦除,要不试试优惠购里那种去不干胶贴纸的除胶剂 试试?坏笑.jpg:lol:

网友A:
水凝膜不是一撕就下来了吗?我用的就是水凝膜!!

网友:
电吹风伺候
根据五行生尅的理论,以土克水,明白没有,刨个坑,埋了

网友B:
直接从边缘撕就可以了,另外,你的是什么水凝膜呀?能用一年?一般一个月就开始有坑了。撕个膜都要求助,你是用502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边缘撕就可以了,另外,你的是什么水凝膜呀?能用一年?一般一个月就开始有坑了。撕个膜都要求助,你 ...

他可能用的UV胶的。

楼主:
直接撕。就是塑料

楼主:
贴上去根本看不出,及其贴合----是的,就是这样所以难弄

楼主:
还有这种东东

网友(2021-08-10):
引用 网友A:
水凝膜不是一撕就下来了吗?我用的就是水凝膜!!

我的也撕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