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南京西普尔48V电动车充电器型号SP200-48D,欧派专用。

楼主(2019-04-02):
2008年南京西普尔48V电动车充电器型号SP200-48D,欧派专用。

楼主:
2008年南京西普尔48V电动车充电器,型号SP200-48D,欧派专用。

网友:
西普尔的名气比较大

网友:
看样子是研究图纸了,板子上有脚位号

网友:
老货了  现在都简化了

网友A(2019-05-18):
楼主把挨着82微法电容背面的那4个并联着的贴片电阻数值拍清楚,好吗,谢谢了。我的烧了4个贴片电阻,其中两个看清楚是1R3,另两个看不清楚,好像都是1R3,

网友:
这是个老式西普尔充电器,做工和用料都比较好,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挨着82微法电容背面的那4个并联着的贴片电阻数值拍清楚,好吗,谢谢了。我的烧了4个贴片电阻,其中两 ...

都一样的,四个并联相当于0.3欧,连接摸死管到地,作用是保险电阻(抑或检流电阻)?,基本炸管必烧,我是用一个0.1欧两瓦碳膜电阻代换,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8年南京西普尔48V电动车充电器,型号SP200-48D,欧派专用。

电源芯片没有看清楚是KA384?

网友(2025-03-18):
2025年同电路板过来看看那4个保险电阻

网友:
我以前有个车原装充电器也是这个西普尔,后面了解到很多品牌的电瓶车原装充电器都是这个厂代工的,然后就直接去买了西普尔,贵是贵的,咱肯定是跟厂家一次几百万,几千万的订单量没法比,但这个品牌的充电器一次没坏过,都是换车型了电压和电流对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