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台锯锯片摆动的厉害怎么办?

楼主(2019-04-02):
买回来没用几次就开始摆,今天刚换了主轴没有改善,难道是轴承坏了?

网友:
原因很多,先排除轴的问题。

网友:
你这种也好找出来问题吧。我买的牧田的电圆锯一样摆。没找出问题。

网友:
用千分表打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没几样东西,同轴不好了,除了轴也就轴承了吧?通常轴承的概率大些,质量千差万别!

网友A:
动平衡不好,如果原来好用,多数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
轴  轴承   锯片,这几个慢慢查。

网友B:
也就这三处易出问题,轴,轴承,锯片压盘,就这三处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平衡不好,如果原来好用,多数是轴承的问题。

轴换了没用,看来是轴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这三处易出问题,轴,轴承,锯片压盘,就这三处找。

换了主轴之后转起来轴还是摆,看来只能换轴承了

网友(2020-04-22):
这种设计,轴承两侧一端拉,一端压的,容易偏。建议左右间隔一定距离设置两个轴承,锯片固定在两个轴承中间,我感觉就不容易偏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