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了几个洞,买了一个水钻机,博大水钻机,含零件爆炸图

楼主(2019-04-02):
为了几个洞,买了博大水钻机DW2-170,
带支架。
博大也是一线大厂,真材实料。
支架看起来也非常结实不错。
外面打洞,空调洞要收60到80吧,我需要打几个洞,而且还要120mm的洞,估计外面找人一个也要80到100元,最近在弄房子,我估计十个洞就回本了,以后慢慢玩。
博大这个带安全离合,我也不敢自己扛着打,所以买了支架,架在架子上面慢慢打,齿轮条推进也伤不到人。
另送爆炸图。

网友A:
哪买的,多少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买的,多少钱呀?

淘宝价格都很透明,
博大的工具和东城沪工等一线企业一样,都是实打实的企业 不玩虚的不虚标。
性价比还可以 ,
便宜的也有很多,小牌子

网友:
组装起来看看啊!乍一看还以为齿条是锯条呢。
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估计不便宜吧,没有十个八个的洞不好回本。关键是谁家新房子需要打好几个洞?新小区的话可以在群里吆喝一下,前期我们小区集中装修,好多住户需要打孔,可以说是一钻难求啊,一百元一个都得排队。

网友:
再做个牌子挂在电动车上,随时接单

网友B:
支架很牛,可以当台钻用,

网友C:
这架子不错啊  是要先固定在墙上再上设备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架很牛,可以当台钻用,

确实架子做工很好,也很结实 不松动,还是齿轮齿条控制上下。可以夹一个普通电钻就变成一个台钻了。
因为包装的原因,这个齿条是反着装的,正常使用要松开重新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架很牛,可以当台钻用,

博大的台钻也不便宜,一千五,基本就是工业型的,国产正规厂家西湖的贴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架子不错啊  是要先固定在墙上再上设备码

嗯,座子用一个专用的可以重复使用的膨胀螺丝固定在墙上,然后把电钻挂上去,转动手柄,就在齿条和轨道下缓慢前进。
如果你家打过空调孔看看全过程就知道了。
我是怕自己举着他伤人,所以买带支架的。
一般支架用在重型大直径场合,有支架很轻松。
上几张别的的评价图。转发来自别人网络。

网友D:
我现在需要打一个40的孔,正琢磨买一个电锤用的水钻头,有十几包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需要打一个40的孔,正琢磨买一个电锤用的水钻头,有十几包邮的

十几包邮的齿估计合金含量不高,不过慢慢打,边打边浇水,用一两次问题不大,40mm的普通冲击钻26的都带得动,粉砖泡沫砖红砖十几包邮的没问题,如果是混凝土带钢筋得买贵一点的。

网友:
还是有架子好用,没架子的高空作业行危险

网友:
自己用完了,还可以接单做打洞生意,值!

网友:
楼主买了污水处理设备了,没买的话可以去挑一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需要打一个40的孔,正琢磨买一个电锤用的水钻头,有十几包邮的

别买,电锤用的是干钻头,勉强能用,但是特别累人,而且尘土飞扬,卫生很不好打扫。
还是水钻好,打洞很轻松而且没有尘土,拿个毛巾,慢慢的把流出的水擦干就好了
我去年也是买了个干钻头(比水钻头贵不少),打了4个洞放弃了,又请专业师傅打了4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别买,电锤用的是干钻头,勉强能用,但是特别累人,而且尘土飞扬,卫生很不好打扫。
还是水钻好,打洞很 ...

现在好多装空调的都用防尘袋,干打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好多装空调的都用防尘袋,干打也没问题

没用过,不知道防尘袋效果如何。
去年打完洞,我拿吸尘器吸打洞飘落的灰尘,吸得倒是很干净但从吸尘器出风口又飘出的跟烟雾似的灰尘,最后没办法了只好拿拖把抹布一遍一遍的拖、擦。
惨痛的教训啊

网友:
谢谢分享,支架底座是必须的。干完活还能lao下一套工具,不错不错

网友:
新房都是预留好洞的,一般就只要打一两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