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玩] 佩戴轻巧,还能提高搭讪几率——缤特力3100蓝牙耳机评测

楼主(2019-04-02):
前言:
在运动中你喜欢佩戴什么类型的耳机?这对于喜欢运动的人群而言,一直是个比较纠结的问题,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比较集中的选择小巧的入耳式耳机或者骨传导耳机。不过这几十年来,大多数的耳机外观设计都大同小异,很久都没有看到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了,也是上一年度出品的耳机当中,我偶然见识过缤特力3100耳机的魅力所在,对此我一直都念念不忘,如今将其收入囊中,这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体验。
产品的开箱与细节:
这款缤特力耳机的外包装依旧延续着传统的黑底时尚风格,外观设计非常的简洁干练,从产品的型号上来看,它隶属于缤特力BackBeat TIT系列,属于缤特力中的运动蓝牙耳机类型。

包装盒的底部贴有产品的生产信息贴纸。

顶部还设计有硬朗的挂钩结构。

开口处均黏贴有一次性保护透明胶带,可防止产品的在运输过程中洒落出来。

抽屉式的设计很轻松就将内盒从里面拉出来,不过这内盒部分为硬皮纸制成,在反光照射下可以明显看到纸皮表面透露着油纸的反光光泽,在正面还印刷有厂家的名称,整体的包装设计略显沉稳厚重。

翻开内盒,可见顶盖内面贴有一张产品的宣传广告,奔跑的人很明显在述说着产品的使用性质类型。

而底盒内的设计则被分格为两个部分,分别为说明书收纳盒和耳机收纳盒。

说明书部分看起来略微厚重,它主要是通过一个白色的小封条,将多国语言说明书、快捷操作说明书、保修卡、合格证以及各类物质含量表捆绑在一起。

其中的快捷操作说明书采用材质略厚的铜版纸印刷而成,里面的内容非常的简洁,通过比较简单的使用绘图以及几行简单的文字说明,基本就解释了产品的主要操作过程,不过在一堆英文里面只能挤出的简体中文不超过20个字,对于具有一般使用经验的人来说这已经足够,然而对多数小白而言,这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方便,如果要是观看它的多国语言书会觉得内容更简单,连一副可供查阅的操作图都没有。

耳机收纳盒的设计极具喜感,它的外壳采用具有防水和抗震性能较好的EVA材料制成,即使是跌落或者是遇水也能有效的保护内部产品的安全,而且表面经过抛光打磨后透露着不错的哑光光泽,抚摸手感舒适细腻,外出携带刚好可以放置入口袋内,出行较为方便,而在盒顶一侧还印有厂家的LOGO图标。

盒子采用金属拉链的设计可方便耳机的取出与收纳,省时省力,不过看情况,这拉链结构也比较结实耐用,应该不容易出现折断和错齿的问题,使用寿命估计会比较长。

正面拉链的一角还缝制有厂家的标签。

盒子的背面有个microUSB充电插口,这里没有防尘塞的设计,它主要是为收纳盒内的电芯充电使用的,不过厂家并没有告知这款收纳盒的内芯容量大小,仅得知它可以为耳机提供长达10小时的续航时间

收纳盒内的设计比较精巧,内部的形状基本是以耳机轮廓外形设计制作的,可见里面的两颗耳机基本能以无缝的形式贴合安放在盒内,它们之间还有一张透明的塑料提示贴,上面不仅提示了收纳盒的使用方法,同时还可以辅助加固耳机的摆放。

盒子的上盖为一个小的网格收纳袋设计,里面放置了一条8厘米长的microUSB充电线,还附带了一张白色的提示贴纸。

细看之下,发现袋子的内面还印刷有对应耳机的一些ID信息,可用作三码合一的真机验证。

收纳盒除了用作收纳耳机之外,还额外提供了耳机的充电功能,其中两颗耳机中间的4颗白色LED灯就是收纳盒的电量指示灯,带有闪电标志的是收纳盒的开关键。

耳机内槽主要是依据耳机的外观为原型进行设计,耳挂位置还在对应的地方采用了网格纹理设计,能最大程度的提供最好的贴合方式。

耳机充电触点为可伸缩的弹性镀金头制成,用手按压会发现它的弹性略小,但是回弹速度非常快。

这款缤特力耳机的官方型号为BACKBEAT FIT 3100,外观设计上采用的是具有挂耳功能的入耳式耳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它机身上那块蓝绿色的反光镜面设计,它不仅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同时它还是产品的物理按键以及触控按键,上面还印有产品的LOGO,增强了这款产品的识别度,不得不说,这真是一种极具大胆的创新设计。

其中耳机上一般默认左耳控制面板主要控制音量的增减,而右耳则主要控制开关机、上下曲、暂停以及电话的接听功能,不过这些控制操作均只使用到里面的物理按键,而面板上的触控按键则主要服务于My Tab功能或者自定义功能的控制,如需更改则需要通过厂家所提供的backbeat软件设置才能进行(其实这两颗耳机在硬件设计上均一样,如果切换主耳机设置则会出现相反的功能,这个下面讲。)

耳机支持目前最新的蓝牙5.0制式,能提供更好的信号连接以及续航能力,收听音乐或者语音通话可长达5小时。不过得益于缤特力独有的DeepSleepTM沉睡模式技术,所以当这款耳机在失去与手机连接的情况下,会在2小时后自动转入睡眠模式,这样就可将耳机的待机时间延续到6个月的超长时间,非常适合那些经常忘把耳机丢在某处的人群使用。

不过有意思的一点是,当你的右耳机在使用没电的情况下,右耳机就会主动将自己的主功能全部转移给左耳机使用,让左耳机担任临时的主耳机使用,虽然这一模式很好,但可惜的是,它无法实现单颗耳机单独分开使用的操作,因为一旦设置了某颗耳机做为主耳机使用的时候,使用中就只支持主耳机连接手机使用,副耳机只能连接主耳机,分开就无法连接手机使用。

作为运动类型的耳机,它的设计支持简单的IP57级防尘防水,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运动,大汗淋漓也不怕会因此而短路,且双颗耳机的重量仅为22g左右,佩戴起来也较为轻盈。

挂耳部分采用黑色的硅胶制成,整体柔软且富有弹性,亲肤感较强,在接触耳郭的地方还特意设计出立体式网纹,可增强运动时佩戴的稳定性,即使剧烈运动也不易掉落。

耳机在被动降噪上采用了半开放式耳塞设计,佩戴上比普通的入耳式耳套更舒适,而且还能在收听音乐的时候听到周围的环境声音,可提高运动过程中的安全系数,但是这种设计在理论上也容易产生微漏音的问题。

不过这里的耳塞结构设计上有个特殊的转接口,在安装的时候需要通过旋转的方式旋入安装,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耳塞的牢固程度,不过厂家并没有为这款耳机提供多余的可更换耳塞,加上耳塞结构的特殊设计,万一损坏可替换性较低。

耳机上的驱动单元为13.5mm大小动圈喇叭结构,外面有金属网保护,可输出20Hz到20000Hz频率的广阔音域,基本囊括了人类可听见的范围,而机内采用MEMS麦克风,并提供DSP信号处理技术,不过经过测试发现,仅在右端的耳机带有麦克风。

配套软件的使用:
现在大多数耳机厂均为自家的耳机提供了APP的设置功能,类似这款耳机,厂家就为其提供了一款backbeat软件,在连接耳机之后便可在里面执行对耳机的各种操作,其中在主界面可以明显的看到产品的型号以及使用的剩余电量,在它底部位置还提供了My Tap、用户指南以及产品
介绍视频的选项,而它的左上端为软件本身的设置以及产品使用指南指引,在这里的Find MyHeadset可以提供对已经连接的耳机进行查找的功能,基本还算较为实用。

主界面的右上端为耳机的设置,里面可以对耳机固件升级、My Tap功能、切换主耳塞、耳机提示语音、系统音量、高清语音以及重置耳机进行设置,不过这里的My Tap功能主要是用于设置非主耳机上的触控板功能,一般默认为左耳触控板的设置,自然也可以通过页面上标注来得知目前设置的耳机,如需切换主耳机则需通过切换主耳机菜单项设置。My Tap上面有两个菜单选项,默认是对音量的控制,如需其他的控制则需要切换到轻触上面设置,在这里可以看到设置中仅提供了对主耳机的轻触1次或者2次的操作进行设置,设置里面提供了一个列表,主要有智能助理、耳机状态、计时器、播报时间、秒表以及Spotify播放列表进行设置。

耳机的语言设置中提供了17种可供使用的语言类型,基本能覆盖全球通用,切换主耳塞可以将左右耳塞的主功能进行切换使用。

产品的使用以及测试:
虽然耳套采用的是半开放式设计,但可能是大多数人的耳道外形不同吧,因此在使用中我并没有明显的感觉出耳套的优势,但是佩戴上确实比普通的入耳式耳套要来的舒适,而且硅胶挂耳柔软舒适,能很好的贴合耳廓结构,并没有明显的异物感,一般的跑步打球基本能保证不松动掉落,佩戴会显得比较自然。

音质上感觉总体比较柔合,音感过渡比我家的缤特力G410强,在听类似《死了都要爱》的高音音乐,能完美展现出高音段间的具体细节,且不出现失真的情况,表现力极强,而低音试听《The Mass》的时候,在低音段也能有比较好的过渡。

开启一般的音质进行通话测试,发现产品的麦克风仅能在设置成的主耳机上使用,不过内容通话非常清晰,几乎无明显的背景噪音。

对于产品的续航而言,在开启系统音量最大、手机音乐音量最大以及耳机自身音量最大的情况下,右耳续航总时间为3小时18分钟左右,而左耳的续航时间则达到了4小时16分,与厂家宣传续航达到5小时的差别不大,不过充电的话,左耳机充电耗时为1小时36分,而右耳充电时间为1小时45分,充电时长比较长。

虽然不知道耳机的电芯容量,但是对于收纳盒的电芯容量却可以大概测试出,对于已经耗光电量的耳机收纳盒进行充电测试,其充电曲线如下所示,收纳盒充电耗时总计2小时37分,充电耗能为4.044Wh,如果收纳盒内部采用锂离子电池做主要电力来源的话,按照80%的充电转换率计算,则充电盒的电芯容量大约为1093mAh,电芯的容量略大。但是如果根据耳机在收纳盒中可充电2.5次,充电转化率为80%来算的话,耳机的电芯容量则大约在175mAh左右,当然这是推断的,看情况似乎与大多数耳机的容量类似。

对于信号的测试,在一间130平米的房间,将连接手机放在在A点,而耳机则在B点测试,中间隔着一堵墙和两个门,实际行走距离大约为8米左右,测试产品信号基本清晰,不过厂家宣称这款产品的连接距离大于10米,所以产品的信号连接能力实际上仅比普通蓝牙耳机略强一些,一旦发生信号遮挡的问题,耳机端还是会有断断续续的音质,不过作为运动款的蓝牙耳机而言,佩戴奔跑时还是可以的。

总结:
优点:耳机的外观造型设计时尚,主机蓝绿色的镜面设计确实让人非常惊艳,而且更惊艳的是,这镜面下可同时支持物理按键和触控按键控制的功能,通过软件还可自定义这些按键的各种功能,操作方便人性化,耳机还支持最新的蓝牙5.0制式,其续航能力和待机能力较强,音质输出选用的是13.5mm的动圈驱动单元,出声音质柔和,且具有广阔的音域范围,基本能试听大多数的音乐产品,而配套的收纳盒设计也比较精巧,充电收纳都较为方便。
缺点:产品说明书略微简单了些,这并不太适用于小白类的人群使用,而且产品信号连接距离略短,希望能做到30米的接受范围,单颗耳机不能够分开独立使用。

网友(2019-05-12):
我是买的是JEET AIR真无线蓝牙耳机,明星同款,连接超稳定,我用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过断连的问题。运动性能也很不错,有三点人耳支撑、加上航空级弹性硅胶和入耳角度锁合技术,不管怎么动都不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