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能直接输入直流吗?

楼主(2019-04-02):
请教一下,普通开关电源适配器能直接输入直流吗?捡破烂收了2个太阳能板 输出电压又高,我想能不能直接输入直流电给适配器然后废物利用一下啊?

网友A:
电压适配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适配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的

这个板是70v的 我准备两个串联然后接个普通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
开关电源本来就是交流经过整流成直流,然后再工作的

网友:
看电源适配器的电压输入范围,如果能满足,直接接到高压滤波电容上即可。

网友:
70V串联差不多能启动 实在不行得改启动电阻吧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两块串联已经达到了启动门限了!

网友:
能,100多V足够绝大部分适配器正常输出了,半波直流如果不能用的话的可能需要对换一下

楼主:
试过了可以用 直接接插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