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这几根线的定义及拆掉电池开机的办法

楼主(2019-04-02):
联想平板电脑的电池借来的图,型号和图中一样,联想A3000 H
一直把它装在车里后排座上,夏天到了,怕高温不安全,求一个摘掉电池,插充电线,可以开机的办法

网友A:
正常拆掉电池应该插线也能开机吧?实在有检测的话,就把电池保留保护板换成电容试试。

网友B: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
把电池拆了,
接个3.7~4.2V的DC到原来接电芯的焊盘上,
插头还是那个插头,
只是电芯不是原来的电芯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拆掉电池应该插线也能开机吧?实在有检测的话,就把电池保留保护板换成电容试试。 ...

拆掉电池 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
把电池拆了,
接个3.7~4.2V的DC到原来接电芯的焊盘上,

这个倒是没试过
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