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黑白小电视

楼主(2019-04-02):
@衡水家维 突然之间不显示了,我应该从哪里查起
主芯片是CD5151CP
灯管没有电压,
那个d362是行管吧,中间有10v,两端没有电压
---------------------
开机待机电流190ma,主控20角电压8.87v,19角5.2v,18角5.5v,17角2.8v
万能表20k欧档,黑笔接地20脚1.24,19,18,17脚无穷大。
红笔接地,20脚0.85,19,18,17脚无穷大
是不是集成块坏了???
感谢衡水家维,找到问题了,看最后一张图,是那个电位器接虚,用螺丝刀捅一下就亮,问题是上哪找个换上呢?------------------
修好了,看最后一张图,重新焊接一下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
好可爱的黑白小彩电

网友A:
这玩意还修它干嘛?

网友B:
三无?有光栅无图像?还是其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修它干嘛?

我觉得是爱好吧,人总不能只吃唱拉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无?有光栅无图像?还是其他?

有声音,无光栅无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爱好吧,人总不能只吃唱拉撒吧。

好吧,这个理由很充足

网友:
摸一下行管温度,无温升是行电路没有工作,查行振荡,行推动电路。温升过高行输出变压器,偏转线圈,变压器次级负载短路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D:
这个灯丝是直流电源供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灯丝是直流电源供电的吧

灯丝是接在高压包上的

网友:
这不有不用手机上的嘛,这倒好,就一个主题,也好找倒是
这毛病,主要是行不工作,或者灯丝断,灯丝供电没有等等,可以拔下尾板,测一下灯丝3,4脚是否通,然后测尾板对应的脚,是否也通,因为有高压没灯丝也白费,为了验证有无高压,可以测一下尾板6,7脚,往往6脚加速得有100V上下,7脚看显像管去,有的接6,有的接地,如果灯丝亮,(从尾板这边可以看见一点橘黄)且有加速电压,说明高压震荡基本上有,这时候将尾板2脚对地,看是否出光栅,如果有,说明是亮度控制那边的事,查电位器,大体这些应该够了,如果没有高压,再另说
因为行震荡在5151里边,有条件当然最好示波器测一下,没条件就只好用表测一下行频-H.HOLD(译作行保持)电位器是否坏,5151对应的行输出脚外接元件是否虚焊,以及行震荡相关的元件是否有损毁,有的机器是行推动采用变压器推的,但是现在的机器貌似行推动变压器都不见了,可能是用电容耦合的了,我以前发过一个给朋友修这玩意的帖子,有厂家的电路图可以参考。行推动的C电压多少,反正行输出管的中间10V肯定是没工作起来,或者你的表测不出,应该远比10V高,那才是震荡起来了。实在不行,换5151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丝是接在高压包上的

有中压不

网友(2019-05-28):
这个老式小电视还带收音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