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 日立工機FUR10DL收音机日频改国频

楼主(2019-04-02):
原机是76--90MHZ的相改成88--108MHZ的,求大神指点
芯片是索尼cxa1691bm

网友A:
这个不是数调,是电容调谐的,要改小其调谐和本震的LC。最简单的做法是把调谐和本震的线圈,应该是对应7,9脚的两个空心线圈,换上各少一匝的看看,然后用调开线圈间距的方法微调。先调整本震到准确覆盖,再调整调谐到灵敏度最高。

网友B:
楼主的手指真沧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手指真沧桑

机械修理的能有多好,常年接触机油汽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数调,是电容调谐的,要改小其调谐和本震的LC。最简单的做法是把调谐和本震的线圈,应该是对应7,9 ...

收音机我不懂,这个是不是像比较器一样,有个参照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数调,是电容调谐的,要改小其调谐和本震的LC。最简单的做法是把调谐和本震的线圈,应该是对应7,9 ...

调谐和本振都是干啥的

网友:
没有一定基础最好别乱调,先看看CXA1691的DataSheet吧
调,非常简单,但是调好,需要先搞明白最基本的原理

网友:
我咋就没有一个cxa1691的收音机呢。只有cd1691的。

网友(2019-06-05):
给点钱,寄过来给你用仪器调好后,再寄回给你,具体可私聊短信联系

网友:
cxa1691和频率没有关系,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