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欧喇叭坏了,换6欧,串个电阻行吗?

楼主(2019-04-02):
是哪种1.25寸的喇叭,合适安装尺寸的买不着,串多大的电阻合适?

望高手指点。

网友:
应用变压器,以匹配不损失。

网友:
一般的应用直接换就行,不用串电阻

楼主:
直接换,是不是声音开小点就行了。就是个桌面小音箱,也不会开多大声音。

网友:
不用串,随便整。坏了再换

网友:
最好看看功放芯片,一般的都支持很多阻值的

网友:
看看是什么功放, 一般功放驱动 6 欧姆扬声器负载应该是没问题的.

特殊的功放另说

楼主:
是TPA3005D2功放,行吗?

网友:
随便接,不开最大声就行

楼主:
谢谢诸位高手,喇叭买了在路上,到了就接上试试。

网友(2021-12-16):
怕不放心先串电容。电容容量能改变声音高低。

网友:
阻抗匹配串电阻没啥用吧

网友:
应该可以,只是输出效率的问题吧。

网友:
直接换吧,声音开小一点没问题。

网友:
大了会烧?一般没问题吧

网友:
12欧姆这个是交流阻抗。。直流阻抗、电阻会很低。

????

网友:
串上2个不就好了吗

网友:
小功率没必要串电阻 ,直接用,

网友(2024-08-20):
原理上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