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收博士手钻一台修复中

楼主(2019-04-02):
在闲鱼上收来一台博士手电钻,220v的,包装挺好,就是气味大,一边拆,一边搜资料怎么拆!小白一枚,啥也不懂!

楼主:
拆开这样,生锈了!还能用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开这样,生锈了!还能用吧?

插电,转就是冒火花!一股焦味

网友A:
这种钻不如买国产新的,

网友:
这样的还是算了吧,除了壳能用。看过去东西还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钻不如买国产新的,

有能用的手钻就是学点经验!

网友:
重点检查轴承,能转说明总体应该是好的~

楼主:
全家福,第二个图咋拆,貌似有个轴承坏了,一个铁环!

网友B:
明显轴承坏了,钢珠都没了。博士的钻轻劲大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轴承坏了,钢珠都没了。博士的钻轻劲大好用

没大有的好

楼主:
换了个转子,买了个轴承,壳子洗了洗,然后能用了,不过貌似是单转的,只能正转!是不是带re的才能正反转,不带的只能一个方向!

网友(2022-05-07):
玩玩玩出大了。

网友:
都拆开了,为何不直接把线换了,那个接头隐患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