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闲置的路由宝做个局域网内可供上级访问的专职下载机和网盘

楼主(2019-04-02):
家里外网300m,主路由使用了k2p,没有usb口,没硬改所以做不了smb服务器。

手里有一些闲置的路由宝,刚好可以发挥一下余热。

思路是把路由宝接入主路由下方,做一个专职smb服务器。因为老毛子固件开启smb服务默认只对路由宝lan口提供,在默认的情况下,你需要连入路由宝才可以访问smb服务,可是这样我们的设备就位于二级路由了,比较不爽。需要做一些设置让路由宝的smb对wan口服务,以便上一级主路由里的设备能访问到。

下面是方法:

1.路由宝刷个老毛子固件并通过wan口连接到主路由。

2.路由宝的外网,设置为主路由lan网ip段的某一ip。(例如:主路由内网ip是192.168.1.1,那么路由宝外网就设置为192.168.1.2)

3.进入路由宝固件后台,自定义设置,脚本,打开“在防火墙规则启动后执行:”,在logger -t "【防火墙规则】" "脚本完成" 之前添加

#放行SAMBA端口
logger -t "【SAMBA服务器】" "允许SAMBA访问"

iptables -I INPUT 1 -p udp -m multiport --dport 137,138 -j ACCEPT

iptables -I INPUT 1 -p tcp -m state --state NEW -m multiport --dport 139,445 -j ACCEPT

3.打开“自定义脚本0(功能配置):”,在“#↑↑↑功能详细设置↑↑↑”之前添加:

#开启wan口eth2.2端口的samba共享

sed -i 's/interfaces =.*/interfaces = eth2.2 br0/' /etc/smb.conf

/bin/kill -9 `pidof smbd`

smbd -D -s /etc/smb.conf

好了,应用一下。完成了。最后,建议关闭这个路由宝的无线。这一台路由宝不需要做路由器使用,现在,它就是个在主路由下的专职smb服务器,主路由下的设备比如手机,电脑什么的都可以访问路由宝下的smb服务了。
手机 智能电视的话可以使用小白或es文件管理器,手动添加192.168.1.2来访问。
电脑的话可以在我的电脑地址栏输入“\\192.168.1.2”来访问

至于下载,开启transmission,并在防火墙里开启“允许外网访问 Transmission”的开关即可。主路由下的pc可以通过访问“路由宝wan口ip:9091”来使用路由宝上的Transmission

唯一遗憾的是这台专职服务器是百兆的。。。但是没花钱,要啥自行车啊

补充:这是修改之前,作为二级路由的路由宝只能对它下方设备提供smb服务的示意图,主路由下的pc无法访问路由宝的smb服务。

修改后实现路由宝的smb服务对wan口提供,使主路由下的pc可以正常访问smb。

       有人说不需要这么复杂,将路由宝lan口ip设置为主路由ip段(比如主路由是192.168.1.1,路由宝lan口ip设置为192.168.1.2),关闭路由宝dhcp服务,以lan to lan接入主路由,的确可以实现相同功能。但是如果这样做,由于路由宝此时只是做转发,自身并无上网能力,其他功能比如transmission和aira就失效了。那样的话,路由宝岂不是失去了网路下载机的功能,只是个单纯的网络硬盘?不爽。

最近悲催的摔裂了手腕,上了石膏夹板, 悲催的用左手写的帖子,就不排版了,大伙将就一下。

网友:
直接插到光猫上就行,光猫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A:
有个疑问,直接路由宝的lan接主路由的lan不行吗?当然路由宝的IP需要与主路由在一个网段且不能冲突

网友B:
小白请教下  路由宝开启smb,容量从哪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直接路由宝的lan接主路由的lan不行吗?当然路由宝的IP需要与主路由在一个网段且不能冲突 ...

可以,但如果上一级也是老毛子固件,为避免可能的冲突,将路由宝设置为二级,仅把smb开放给wan口相对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请教下  路由宝开启smb,容量从哪里来?

路由宝有usb口。
另外路由宝内置8gb tf卡。

网友C:
开K2P刷个机添加静态路由就可以了呀    貌似原固件没有静态路由选项

网友:
最近发现去年在群里兑换的泡泡云直接挂局域网里就是个SMB服务器,接法和楼主说的一样,但完全不用设置,特别适合我这样的小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直接路由宝的lan接主路由的lan不行吗?当然路由宝的IP需要与主路由在一个网段且不能冲突 ...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疑问,lan to lan,路由宝还是跟主路由同一网段,把路由宝的lan ip地址设定为同主路由一网段的不同ip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疑问,lan to lan,路由宝还是跟主路由同一网段,把路由宝的lan ip地址设定为同主路由一 ...

你确定其他功能比如transmission还能正常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K2P刷个机添加静态路由就可以了呀    貌似原固件没有静态路由选项

单位网路呢?怕是就没办法了吧

网友E:
我觉得有改进,K2P主路由你是刷什么固件的?如果也是老毛子、OPENWRT这些,你直接改一个USB口就可以了,省一个路由。另外,你路由宝也可以作为下载机的,用里边的ARIA2就可以实现离线下载,下载一些小姐姐进去,多好啊路由宝用老毛子,可以直接用AP模式也可以,连WAN口都可以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有改进,K2P主路由你是刷什么固件的?如果也是老毛子、OPENWRT这些,你直接改一个USB口就可以了,省 ...

就是为了保留下载功能,才没有像上面网友说的那样直接lan to lan。

如果按照上面网友讲的,将路由宝刷老毛子,然后关闭dhcp,设置lan口地址为主路由lan ip段并以lan对lan接入主路由,可以实现smb服务被主路由下其他设备访问,但下载功能不正常。

你可能没有理解我说的,我是在现有网路中加入路由宝(lan to 路由宝wan),将原本只对路由宝lan提供服务的smb修改为向它的wan口提供,这样现有网路中的设备就可以访问路由宝wan口上的smb了。不然的话,你的设备需要连入路由宝,变为二级设备才能访问路由宝的smb。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确定其他功能比如transmission还能正常下载?

哈,我是菜鸟。没试过。
不过你的目的是让主路由下的电脑,访问另一段ip段的路由宝,貌似是在主路由的静态路由设置里头,添加一条路由表规则?即可实现你说的上级段IP电脑访问下级段IP的设备了。谁懂这个的,来授课一下。

网友:
用路由器做nsa访问速度奇慢,而且发热严重,谁用谁知道。路由宝我也有一个现在放着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我是菜鸟。没试过。
不过你的目的是让主路由下的电脑,访问另一段ip段的路由宝,貌似是在主路由的静 ...

如果是主路由下的设备访问二级路由宝下方的设备,通过设置静态路由的确可以完成。

我是想让主路由下的设备访问二级路由宝(刷了老毛子)上的smb服务,同时还要保留路由宝上的transmission下载功能。

这样一来,因为终端设备不需要连到路由宝的下方就可以使用路由宝提供的smb和transmission,路由宝就不再当做路由器使用,而是变成了一级网络中的专用下载机和简易nas。

虽然lan to lan的方式也可以使用简易nas的功能,但此时的路由宝因只作为交换机使用,本身并不具备上网能力而使其上老毛子固件内置的transmission功能失效。实际使用中下载还需要使用电脑,再传输到路由宝上。使用体验上反而不方便了。

另外,这个方法最大的好处是不需要对主路由进行设置,也就是说,我可以方便的将我的路由宝设置在我不能改动主路由设置的地方,比如公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