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个12V 1A的路由器电源-----给伟泰克锂电钻座充使用

楼主(2019-04-02):
付邮送的伟泰克锂电钻的座充及电池都已经改好了但是没有充电器,找了个12V 1A的路由器电源拆开把电压改高点。拆开找到TL431的R极两个电阻(图中的R15  R17)计算后在R15上并一个10K的电阻后电压为13.226V,原来已经使用可调电源试过需要大概13.2V左右座充容易转灯(座充中有开关管 + 保护板  需要一定的压差)。改完后使用电子负载测试了一下电流1A--1.2A可以使用,1.3--1.4时保护了,又给电池充电试了一下比较完美。伟泰克座充会脉动充电(图片中使用功率计可以看出变化)。改造测试过程:

网友:
不愧是数码达人,啥都能diy!

网友A:
并在R17电阻上的吧

网友:
好技术这都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在R17电阻上的吧

是并R17上的,文字中描述错了,实际图片中红框R17上并的10K。

网友:
偶也打算找个12V的来改改,用太大电流的还是有点不放心
PS:今天发了这个充电钻加电压表和照明灯的帖子

网友:
电源不错,电压小超一下没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富华代工的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改电压很熟练啊

网友:
路由器电源是个不错的选择!我的伟泰克充电电源是用的一个老款摩托罗拉充电器改的,可调范围最大到12.5V,也是无法实现转灯(实测转灯电压至少需要13.0V),看来还要改一下看电压能否改到13V以上。

网友B:
带显屏的是啥兵器?看上去很厉害得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显屏的是啥兵器?看上去很厉害得样子

回二师兄 可能叫M328电子负载 前身M8负载,看到隔壁一高手帖子把M8芯片改成M328了。

网友(2019-05-21):
朋友的改动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