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抚摸党》得伟DeWALT四坑锂电电锤DCH274&DCH334

楼主(2019-04-03):
说到电锤就会想起以前有个亲戚在我这儿借了一把220V的冲击钻去厨房钻孔装挂架,送回来时说怎么也干不进去。 通过这件事了解到术业有专攻,混凝土墙钻孔得上电锤才行,后来就去百安居买了自己的第一把电锤得伟D25133K,220V,2.9J锤击能量,这把电锤在手上用过几次后沉睡了两年,去年迷上锂电工具后把它半价出售了。

得伟四坑锂电电锤DCH274。
这款型号和大家比较熟悉的DCH273是孪生款,参数一样,外形一样,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夹头是可以拆卸的,多一个三爪夹头。

性能参数。

通过上面的参数表可以看到,锤击能量2.1J,重量2.7Kg,一款大小适中的中型电锤,单手操持无压力。
这款设备带有减震,使用时舒适感比以前的D25133K好一些,声音很好听,突突突的很有冲锋枪的感觉。实际使用感觉也一般般,12mm以下的孔还是可以的,但是钻小孔时我也没有体会到那些坛友说的跟插豆腐似得感觉,不知是我家的墙体太硬还是我的姿势不对。。。

为了这家伙打洞打的爽,给它淘了一套得伟盒装的XLR四刃钻头,5~12mm规格,家用基本够玩的了。

****************************************************************************
得伟四坑锂电电锤旗舰型DCH334
这款电锤和上面的DCH274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也是可以换夹头的版本。(不知怎么的我就是喜欢这种可以换夹头的)。

性能参数。。。锤击能量3.5J,重量3.9Kg。

这款电锤也有个孪生版本,DCH333,性能参数相同,外观一样,不可换夹头,看到这个图片相信坛友已经发现这货和坛子里经常看到的DCH293外观也差不多,只是配色上有点不同。没错,DCH333/334和DCH293性能参数完全一样的,不同的是DCH293是18/20V锂电驱动的,DCH333/334是54/60V的。但DCH293没有出可以换夹头款式,没办法只有从亚马逊上淘了一套回来。

这款电锤拿在手上的感觉立马不同了,配上54/60V 的电池很有质感啊,单手握持工作的话有点重。

减震手柄,ANTI-ROTATION SYSTEM抗回转系统,增强工作舒适性及安全性。

硬朗帅气阳光,男人的玩具。(ε=(´ο`*)))唉~~~GUN没得摸,只能摸工具了)

这家伙买来几个月了还是个处,奈何家里实在是没有合适的地方适合耍,哪天去山上玩顺便带着,找个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地方让它尽情的爽。

为了这货的幸福,特地给它配了个大号的。。。得伟25/450钻头。

再来张合影照。

DCH274和DCH334这种可以换夹头的电锤性价比低,多了一个三爪夹头价格比孪生款贵了800元。如果有喜欢得伟的朋友想下手可以考虑273或293之类,这两个型号国内很多人有卖。

****************************************************************************

最后再发两张图片纪念一下曾经拥有的这把电锤,得伟D25133K

网友A:
我也有2把36V的快换头的,这个快换头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2把36V的快换头的,这个快换头贼贵。

是呀,所以性价比很低,实用还是选择普通的就可以,又好买价格还便宜很多呢。

网友B:
土豪土豪啊,价格不菲啊,也是抚摸党。

网友C:
那些坛友还插豆腐呢,我的220v都不敢说插豆腐。 鄙视抚摸党。就上次看到某抚摸党评测各种折叠批,把得伟680吹上了天。我也跟风买了一把,其实呢确实不错,但电池这块致命伤居然没有一个抚摸党支出。果然还真是只能抚摸

网友:
土豪的玩具

网友D:
快换夹头有什么作用?换了夹头多了什么功能吗?
没用过电锤,LZ能解释下吗?

网友E:
这两把电锤看着真是养眼啊

楼主如此豪,要不要把主流品牌的高端锂电电锤都搞回来?
对高端电锤了解的少,就我所知的好电锤,有得伟273、294,博世GBH18V-26、米沃奇2715、牧田DHR242、日立DH18D、喜利得TE6-A36,尤其是后者,号称锤王!

网友:
壕无人性的抚摸玩具

网友:
5401撸过,哈哈,干活用随标杆,坏了买新也便宜

网友:
唉,怎么和我想法一样,当初就是购买不到DCH274、DCH334这种可以夹头的电锤,结果分别入手273、293。

别说这种多了一个三爪夹头无用,实际上使用的性能相差也很远的,DCH334用过,效率绝对比293强多了,毕竟54/60V电压在那儿,效能上去了,效率是没可比性。

不过,DCH334的重量确实是个问题,单机重3.9KG,原装电池较轻,如果是我朋友那种自制16串3并,就会有想死的感觉,电池比单机还要重1.5KG。

网友:
快换头贼贵

网友:
这个抚摸着是相当的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些坛友还插豆腐呢,我的220v都不敢说插豆腐。 鄙视抚摸党。就上次看到某抚摸党评测各种折叠批,把得伟680 ...

哈哈~~~罪过罪过,抚摸党的测评帖看看就好,可以参考或了解工具的一扇窗口,下手前还是要靠自己做好功课。抚摸党大多是喜欢工具,所谓的测评大多都是没有那么严谨的。你说的那个DCF680电池容量问题,在我这个抚摸党眼里那根本不是问题啊,好玩就行了。因为不会考虑续航,所以往往就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换夹头有什么作用?换了夹头多了什么功能吗?
没用过电锤,LZ能解释下吗? ...

这两款电锤的夹头是快拆结构的,换上三爪夹头后电锤就可以当做大号电钻使用了,就这点不同而已,但价格比同类款式的贵800RMB,所以说这种电锤的性价比不好,因为这个夹头很少会用的到,用工具干活的朋友那个手里没有几把电钻啊。所以说喜欢这种的可以买,实用的话还是买常规结构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把电锤看着真是养眼啊

楼主如此豪,要不要把主流品牌的高端锂电电锤都搞回来?

是啊,这两把电锤都是靓仔来的。
你说的这些型号应该都是四坑里的精品了。。不过就是喜欢得伟的啊。比如米沃奇这个,产品线很丰富,尤其12V无刷系列,但看来看去就是喜欢不上米沃奇,你说怎么办啊,这段时间一直在寻觅12V无刷的,看来看去怎么也找不到喜欢的,所以干脆等得伟12V无刷的算了,好在得伟12V无刷的已经看到曙光了,今年应该会上市。

网友:
锂电工具要注意电池,如果觉得273无力,也可能是电池的问题,放电电流不够,我买过的假电池上273也完蛋,和正品电池的使用效果天差地远,比较一下空钻的声音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土豪啊,价格不菲啊,也是抚摸党。

呵呵。。上面发的换夹头电锤和钻头都是从英亚淘回来的,倒腾到手算下来还真是不少银子呢。不过能买到那就很开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