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得一不知名PCB,求玩法

楼主(2019-04-02):
得一不知名PCB,求玩法
两块可以合在一起,现在分离

底座正面

底座背面

上面小板正面,似乎有GPS

上面小板反面

合体后的样子

求这是什么东西,求玩法。

网友:
先查查什么电器用陶瓷天线,GPS定位器?
陶瓷天线的应用领域有哪些?
一、平板电脑天线
二、智能抄表
三、3G、4G手机天线
四、车联网终端类
五、POS机天线

网友:
vcc gen tx rx

网友:
单片机(支持usb写入) 网上应有程序的 。电路板应是键盘用的

网友:
这个GPS定位接收模块。。。。可以玩玩。。。。

网友:
你安这单片机型号 淘宝是查 就能查到 开发板的 好像15元左右  ch60 XH60  DIY键盘就是用这单片机控制的,程序也是国外程序 你自己找吧

网友:
Stm32f103大部分IO都引出来,可玩性非常强

网友:
stm32玩法丰富啊,他这个核心板已经是独立的了,自己做个洞洞板就可以驱动各种设备了

楼主(2020-02-24):
今天把单片机里的程序读出来了。

网友:
这应该是类似蘑菇头的GPS接收模块,4条线,顺着线路跑一下,PTC3应该是电源正,去那个稳压芯片了
那两根带PTC1和PTC2的应该是数据线,大板上那个SOP-8似乎是接口芯片,看看是什么接口
一般要么串口,要么485,然后可以接电脑上,用超级终端那样的工具看看这东西能送来什么数据
不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可以当开发板了,测量下板上的IO口和元器件,大概可以知道程序怎么写了

如果用了其他IC,就稍微复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