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嫌弃固态是TLC?QLC已经来临!台电极光SD256GBA750固态拆解评测

楼主(2019-04-02):
前两天从某多多入手了一个台电 极光A750 256G固态硬盘,今天到货后拆开看了下,发现是QLC闪存+国产主控的组合,觉得有必要发帖给大家分享下。请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跟我一起来进行测评拆解吧!
有言在先:因条件有限、能力一般,加上发帖仓促,本文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也请大家手下留情,多多包涵并随时指正。

第一部分 简单拆解

标准的2.5寸外壳倒是铝制的,做工也还算精致

侧面贴有防拆标签,不过经证实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毫无作用。

因为没有螺丝,用指甲就很容易打开外壳

防拆标签底下倒是有一个螺丝孔,可却没有螺丝

螺丝在底壳上,由螺丝与底壳之间毫无缝隙即可得知此螺丝完全没有起到外壳固定的作用(拆开即如此),纯属摆设

主控板

主控是国产主控厂商联芸科技(Maxio Technology)的MAS0902A-B2C ,它使用了GF的14nm工艺生产,DRAM Less没有缓存的,支持Agile ECC 2和WriteBooster 2与虚拟奇偶校验恢复等技术,可以支持QLC闪存。

闪存是Intel 29F01T2ALCQH1,128GB容量,N18A 3D QLC我没有能力鉴别是否为打标黑片,姑且就认为是原厂正片吧。

25MHz的晶振

供电部分,边缘有红色LED,下侧有一个跳线(估计是ROM跳线)

另一侧也有一个红色LED和一个未知接口(可能是主控烧录接口)

通电后两个红色LED会同时点亮,而且是常亮,这个设计比较让人费解

第二部分 性能测试

测试平台 如下:
主板:联想H81
CPU:Intel 赛扬G1820
内存:威刚 4G X2
操作系统:WINDOWS 10

为了更客观的测试硬盘的性能,将它作为从盘接入电脑,并直接用DISKGENIUS把硬盘分成一个分区,并进行4K对齐,格式化后容量约238G,属于正常水平。以下测试均为全新空白硬盘进行的测试,仅供参考:

CrystalDiskMark的测量结果,默认1GB设置时连续读取速度已经达到560MB/s,连续写入速度也已经达到446MB/s,4K读写性能也还不错。

TxBENCH的测量结果,默认500MB设置时与CrystalDiskMark的很相似,都是差不多的结果。

喜闻乐见的AS_SSD_Benchmark测量结果,默认设置1GB时的成绩,588分的成绩还是可以接受。

HD-TUNE的文件基准测试可以有效的获取固态硬盘实际的读写性能,默认500M时的测量结果,也还可以。

以上几项测试结果因 SLC cache的存在,性能都还不错,尤其是写入性能看上去很美。可用TLC闪存的固态经验告诉我,只有将SLC cache耗尽才能获得真实的(写入)性能结果。那么它的真是水平到底如何,请接着往下看吧!

HD-TUNE的文件基准测试,设置成50GB容量时的测量结果,可以清楚的看出在大约十几GB的SLC cache耗尽后真实写入速度大约也就30-40MB/s左右。无缓存TLC闪存的固态再差也还能超过50MB/s,这个QLC闪存的却堪堪不足一半,性能有多差可想而知。

既然知道SLC cache的大小了,那就将测试软件默认设置改成最大值再重新测试下

CrystalDiskMark的测量结果,32GB设置时连续写入速度已经只有180MB/s,明显下降。不过因为前十几G SLC cache的存在,此成绩依然是严重注水的,也从侧面证明此软件的测试是如何不靠谱(对厂家过于友好,难怪厂家都喜欢用这个软件的测试成绩来宣传)。

TxBENCH的测量结果,最大32GB设置时的测试成绩,写入速度只有可怜的32MB/s,与先前已经是天壤之别。综合HDTUNE的测试结果,相信这个成绩更接近实际水平

喜闻乐见的AS_SSD_Benchmark测量结果,设置10GB(最大只能10GB)时的成绩,即便如此,4K性能和延时的测试成绩都严重下降,总成绩也下降一半,仅仅300分。

当你看到以上测试成绩后还会觉得TLC闪存的固态写入速度慢(是大号U盘),而嫌弃TLC闪存的固态吗?

放心,历史总是如此相似,劣币驱逐良币在存储领域都已经变成常态。不用多久QLC闪存的固态就会取代TLC闪存的位置,而TLC闪存就和之前的MLC闪存一样变成趋之若鹜的好东西。而且仅就这个固态所用的闪存来看,起码还是Intel原厂正片QLC(我也没有能力鉴别是否为打标黑片,姑且认为是原厂正片),Intel号称可以做到1000PE(实际500PE应该没问题吧),做个系统盘还是可以接受的。以后随着固态价格进一步走低,各个黑心厂家必然会进一步缩水,别说白片了就是用拆机片黑片邦定黑胶都不意外,那时恐怕连正片QLC也会变成奢求。

网友A:
数据无价,远离xx

楼主:
放心,历史总是如此相似,不用多久QLC闪存的固态就会取代TLC闪存的位置,而TLC闪存就和之前的MLC闪存一样变成好东西。而且从这个固态所用的闪存来看,起码还是Intel原厂正片QLC,Intel号称可以做到1000PE。以后随着固态价格进一步走低,恐怕连这种正片也会变成奢求。

网友B:
自己没有能力生产闪存的SSD或者U盘品牌一概不买。
1:便宜的肯定是买人家大厂有瑕疵甚至不及格的芯片回来做的,什么黑片、白片、打磨片、降级片、甚至牛屎芯。
2:好的芯片价格肯定比人家原厂卖的贵。

网友C:
intel的产品 就算是大便也能吊打各厂S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无价,远离xx

能看出闪存是原厂正片还是打标黑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没有能力生产闪存的SSD或者U盘品牌一概不买。
1:便宜的肯定是买人家大厂有瑕疵甚至不及格的芯片回来做 ...

能看出闪存是原厂正片还是打标黑片吗?

网友D:
maxio,国产的希望啊,就是砂纸选得有点粗。颗粒的标打得歪歪扭扭......

网友E:
劣币驱逐良币,厂商要利润就别想有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tel的产品 就算是大便也能吊打各厂SLC

能看出闪存是原厂正片还是打标黑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xio,国产的希望啊,就是砂纸选得有点粗。颗粒的标打得歪歪扭扭...... ...

能看出闪存是原厂正片还是打标黑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劣币驱逐良币,厂商要利润就别想有良心

QLC闪存的固态以后会越来越常见的,不用怀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看出闪存是原厂正片还是打标黑片吗??

这东西能有黑片吗  反正台湾电冰箱厂的东西没有放心货就对了 就算正片也是别的厂挑剩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能有黑片吗  反正台湾电冰箱厂的东西没有放心货就对了 就算正片也是别的厂挑剩下的 ...

台电就是一通路商,没有自己制造能力,这个固态显然也是贴牌的。七彩虹有一款固态除了商标外其他都和这个几乎完全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看出闪存是原厂正片还是打标黑片吗??

这个应该不是正片,正片的标比这个工整,正片颗粒表面也更细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电就是一通路商,没有自己制造能力,这个固态显然也是贴牌的。七彩虹有一款固态除了商标外其他都和这个 ...

作坊就不能用蓝膜边角料了? 就一定要用特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正片,正片的标比这个工整,正片颗粒表面也更细腻

丝印确实不太工整,粗糙和我拍照有关。看样子黑片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30m的u盘可以有。ssd就算了

网友:
看来QLC会横扫固态存储器市场了

网友:
估计是性价比品牌机专用的,固态配置静音等。自己买的话,最好买有自产颗粒的品牌,好像东芝等,闪迪和金士顿等容易买到山寨的。不要求速度的话机械硬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