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 HS-TX646收录随身听补焊排线

楼主(2019-04-02):
这个爱华 HS-TX646是我在闲鱼上花了70元不包邮收的,成色尚可
我之前用过一段时间的爱华 HS-TX446,样子与这台都差不多,
只少了一个杜比降噪的功能。所以还算有缘吧,虽然现在不怎么听磁带了
但看到了就想买来。
机子到手功能没问题,卖家已经换好皮带了,状态也还行,只是卖家说换完皮带后屏幕就不显示了
说可能是排线问题,凑合用吧....

当年的土豪套件。。。。

现在这些东西的功能只要一台手机就能搞定,而且声音还比以前更清晰。
当然咯,现在手机也好,HIFI播放器也好,音质是比这种消费级的随身听好多了,
但是声音都是偏冷的电子味,听老歌的话还是磁带过瘾,暖暖的,
能让你找到那个年代的感觉

拆除后盖,卖家的焊工一般啊

我准备排线全部拆下来,用吸锡带拖干净
重新焊一次

先重新焊一下上面的一堆小排线吧,
怕弄错,拆一根,拨线再重新焊,然后第二根第三根...这么来

重新焊的排线,拖焊的时候发现有一根焊盘根断了,
还厚好后面的线路比较大比较长,刮了一点
用镀银线接上了

马达的负极也重新用镀银线焊了一下

芯片还挺多的,爱华的机子说实话,做工用料没索尼、松下、JVC的好,音质也是,总是感觉差那么点东西
但是那时候买一台,相同功能的,价格就是比它们三个牌子便宜,胜在性价比吧.

盘了一下线就装回去了,屏幕有显示了,
按键也很灵敏。只是屏幕里面有很多灰,看着有点不清楚

(机子带自动换面和循环播放功能,但不同于后期的超薄机
这个机子没有自动跳曲功能,这里还有个小设计要说一下,如果把磁带放进去,仓门关上
在播放、快进倒带的时候开仓的锁块是掰不动的,只有停止后才能滑动再打开)

带仓有点脏,磁头和带轮那些还没清理的
这机子应该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带轮的颜色都看不出是黑色的

好久没做这种事了

光一个带轮,清理就用了差不多4根棉签

清理过后,现在的状态好多了

铭牌,上面的其实还有个腰夹的,买的时候没有了

这机子支持杜比降噪,还兼容音质更好的氧化鉻磁带

耳机的在家里找了一下,原装的大金条没找到,只找到条三洋版的E741,
听了一下,效果还不错,挺配这机子的。

————————————————

网友:
CD机的话 还能听听

网友A:
想知道这种皮带都去哪里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这种皮带都去哪里买啊

淘宝闲鱼都有卖的,只不过买的时候你要知道需要的尺寸(对折,再测长度)。

网友:
怀念啊,还有个松下的那

网友:
以前有一只索尼的,初中那会让我拆的尸体都没了,还带收音机功能,好像没有自动翻面,

网友:
手里还有台Sony的低档货,当年也是换钽电解,加立体声指示灯来回折腾的

网友B:
謝謝分享  造型够老,还淘老货那?   70可以很多超薄机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造型够老,还淘老货那?   70可以很多超薄机器了吧。。。

这个价很难买到状态好点的超薄机,大多都是皮带要换或者电容不行的,维护起来比这种机子麻烦。打理好的贵不少,差不多要150以上,70多买个打理好的厚机还 算便宜的了,而且这机子我用过一个差不多的,也还比较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价很难买到状态好点的超薄机,大多都是皮带要换或者电容不行的,维护起来比这种机子麻烦。打理好的贵 ...

也是,原因找自己用过的。
松下SX73有了,索尼ex631也有了。 就是没玩过MD。。CD也挺好。

网友C:
你这个挺不错的啊
我有个超薄的爱华磁带播放器, 磁头信号的软性PCB断了,
后来想修, 拆开发现皮带也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原因找自己用过的。
松下SX73有了,索尼ex631也有了。 就是没玩过MD。。CD也挺好。 ...

其实看中这机子主要还是它支持氧化鉻的磁带,我以前录了很多这样的带子,音质能完全发挥出来吧,还有这机子是用5号电池,两节爱乐普能撑8-10小时左右,续航还是可以的。

CD随身听我有一个松下的,偶尔还听听。但不是很喜欢MD,虽然我有一个吃灰很久的索尼N505,支持录制,音质也很好,但是用着太麻烦了。空白的MD光碟也贵,舍不得录什么新一点的歌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挺不错的啊
我有个超薄的爱华磁带播放器, 磁头信号的软性PCB断了,
后来想修, 拆开发现皮带也融化了 ...

磁头那个柔性FPC排线,可以刮开飞线的,这个不难修,
但皮带就难了,我之前还为了一台松下的机子买过一包皮带,那时候买才20块钱,8种常见尺寸各4个,套上去一个个试,总有一种是最合适的。后来修过一台索尼的低端机又用了一根,再没动过了,过了几年再去看,不是融了就是没什么弹性了。现在去网上配差不多都是10、20块钱一根,还不一定合适,有些不合适的装上去有颤音

网友D:
真会玩。还带手表,你70后?以前第一块表是CASⅠO电子表,爷爷给的,后没电了,找不到合适电池,30年过去,现找不到了。爷去世好几年了,清明怪想他的。真是隔代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会玩。还带手表,你70后?以前第一块表是CASⅠO电子表,爷爷给的,后没电了,找不到合适电池,30年过去, ...

我赶上了80后的末班车,算是一个伪90后吧。现在也戴手表,帖子里戴的这块就是卡西欧的,10年前出的超薄钛合金登山表,电池虽然是太阳能充电的,但也要换了,现在充不满。

如果你知道那块表的大概的型号或者样子的话,还能买的到,卡西欧很多老型号的手表有些还在生产,或者都有复刻款的。买来回味一下也不错。

网友:
孩子学校发了一堆英语学习磁带,还真没卡座放这东西

网友E:
我也想整个玩玩,楼主能不能给推荐几个型号!

网友F:
收藏了不少老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整个玩玩,楼主能不能给推荐几个型号!

我大概推荐你几个型号吧,价格的话主要还是看你的对音质、成色的期望值,越好的越新的肯定越贵。
像我这种纯粹偶尔拿出来听听老歌,回味一下的,成色一般的,对音质要求也不是太高的,需要一个皮实一点,没那么容易坏或者坏了很好修的机子。像索尼EX1、爱华JX629之类的厚机都可以,追求超薄的可以入手索尼EX633、松下RQ-SX73这样的,价格都不超过200.如果你不嫌麻烦,可以买这些类似型号的坏机自己换皮带自己修,不到一百就搞定了。
但如果你是发烧友,需要那种音质、效果比一般的音乐播放器还好的,比较专业级的磁带录放机,索尼的TC-D5M之类的就很好了,但价格高的吓人,差不多要4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藏了不少老货啊

也不算收藏啦~ 有些一时兴起买的 ,有些是别人不要的我打理好就留着。其实数量也不多,和那些真正在收藏这些东西的比,小巫见大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