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超简单的PCB小夹具

楼主(2019-04-02):
超简单的PCB夹具
如图,外径15mm,内孔5mm的强磁,插个铜柱,放到一块废弃的铁壳移动硬盘盒上,完事;我没有高度合适的,用两节连起来的,夹一些小板子,还挺顺手的

网友:
这方法好。可惜我没你那种强磁铁。

网友:
楼主的这种固定方法真有创意

网友A:
给你看看我做的,滑轨是串羊肉串的铁签,弹簧是圆珠笔上的

网友:
不错不错
去年在某宝上见到过这样的成品夹具,可惜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看我做的,滑轨是串羊肉串的铁签,弹簧是圆珠笔上的

好创意!

网友:
这个创意好,简单灵话,收纳还方便

网友:
还真不错的创意,,,回头也学学。

网友:
 太棒了,某宝上类似的产品贵得离谱。

网友:
很早就看过了,没找到合适的铁片,磁脚也有好几个

网友B:
 楼主楼主,你铜柱怎么安装到强磁上面去的,下边那段直接拧上? 要不要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楼主,你铜柱怎么安装到强磁上面去的,下边那段直接拧上? 要不要切割? ...

貌似大部分有一点点紧,刚好合适不会掉出来,有个别会松或者紧一点,松的可以裹一层皱纹胶,紧的就直接敲进去好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实用

网友:
大家都很有创意的啊

网友:
好招数,做个记号!

网友:
有创意,可仿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