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关是干啥的?斐讯N1可以刷成网关?

楼主(2019-04-02):
我有2台R7000路由器 是不是用一个做主路由,然后另外做一个网关 速度会提高很多,我局域网里带了20台机器,我前几天看到有人用斐讯的N1做网关 速度提升很明显,我也有一个N1 但是我不是很清楚网关是干啥的 》?有高手可以简单告诉下面 或者我的方案可行吗?
或者 我用 r7000做主路由,然后我自己有一个斐讯N1 刷成网关,再接一个24口的交换机  ,是不是速度会提升很多?

网友:
一般家用的话,网关和路由是没什么区别的,用两个感觉有点多余了。另一台实在没地方放可以送我

网友:
一个路由器够了,你这是何必呢

网友A:
 网关是连接两种异构网络的设备。
比如说两个文明之间通信,一边是以太网,一边是飞鸽传书。
网关接收到以太网这边的数据包,将数据转换成纸卷,绑到信鸽腿上,把鸽子放出去。
网关看到另一边有信鸽飞过来 ,逮住它,拆下纸卷,把信息转换成以太网数据包放到以太网上。
这样双方协议不同,也能通信了。

网友:
不太知道网关的详细说明,通常路由器的网关就是路由的管理地址,应该是一样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关是连接两种异构网络的设备。
比如说两个文明之间通信,一边是以太网,一边是飞鸽传书。
网 ...

我就喜欢数码之家,个个都是人才,讲话又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