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完了完了完了!螺丝刀的批头整断了

楼主(2019-04-02):
刚刚在撬电源的假PFC时,结果用力过大,把批头整断了,这下悲剧了。
假PFC

因受力过大断裂的批头
型号SL1.5,超小号一字批。

又一次“缴纳学费”,又一次吸取教训,吃一堑长一智。求打赏M币安抚我受伤的心
若以后再对22合1拆机工具做改进的话,建议多增加几个备用批。(对那些容易受力过重而断裂的批头进行增加,某个批头用坏之后,还有一个备用的可用)

@数码小透明
@snowrose2000
@阿睦

一首《凉凉》、《二泉映月》送给自己

嗷嗷叫

网友A:
 用AB胶,可以粘回继续使用、、、、鸟。

网友B:
精密螺丝刀不是用来干这种重活的。

网友C:
开支烟,找个做护窗的街边店,请师傅点个焊继续服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B胶,可以粘回继续使用、、、、鸟。

粘上也只能当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支烟,找个做护窗的街边店,请师傅点个焊继续服役

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密螺丝刀不是用来干这种重活的。

是的。由于刚接触没几个月,对精密螺丝刀不是太了解

网友:
我们花钱在淘宝买的南旗22合1,卖家一般会多给2个常用批头,型号自选,我买的时候,厚着脸皮要了3个备用批头!

网友D:
 「过刚易折」,硬度高的披头是很脆地。
用合适的工具干合适的活。
撬这铁皮你该弄把木柄螺丝刀,锤敲都不心疼。

网友:
用来收藏会更好

网友:
哈哈哈,安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刚易折」,硬度高的披头是很脆地。
用合适的工具干合适的活。
撬这铁皮你该弄把木柄螺丝刀,锤 ...

嗯嗯

网友:
没伤手挺好的另外楼主有空去查查肝胆

网友:
没其他工具吗?

网友:
我都还没有呢

网友:
新手都会把一字螺丝刀当撬棍用

网友E:
去吴老板那里配两个吧,没几个钱

网友:
没币的默泪围观

网友:
断过一次,就不那么大力了。往往断的都是质量好的批头,质量差的弯了也不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吴老板那里配两个吧,没几个钱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