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金士顿也有正片?拆解DT100 G3 USB3.0版

楼主(2019-04-02):
拆解方法:用比较宽的钳子夹住U盘中间细的部分,这样螺丝刀就可以有地方受力,把前盖翘下来。

NW813 : 32G BGA MT29F256G08CBCBBJ4-5M:B
MLC NAND FLASH

谢谢观看!

网友A:
不仅是正片,还是MLC...怕不是假金士顿/滑稽

网友:
金士顿有过画线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是正片,还是MLC...怕不是假金士顿/滑稽

对啊,这个盘连续写入大文件会掉速,我看同款都是TSSOP黑片TLC呢,金士顿自己封装的片,按照现象我觉得里面就是TLC了,我TSSOP的SLC都买了,准备换呢,结果开出来一个MLC,还是镁光的标。。。。。。。。

网友:
无法想象金士顿用正片的MLC,

网友B:
关键看性能,楼主说性能不行

网友:
看着像是真的金士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看性能,楼主说性能不行

我就是不喜欢slc cache作弊性能,一开始能写60M/s,过一会儿变10M/s并且间歇性0M

网友:
恐怕是假金士顿吧,真的怎么会用正片。

网友:
我有个同款16g,没拆过,

网友:
我有个16g的  2.0写入5-8m   3.0读取 60-90m 写入10-15m,总之垃圾的很

网友:
觉得金士顿是个很边缘化的牌子,说是大牌,质量却比不上闪迪、三星之流,而且没有自家的晶圆厂。偏偏还假货满天飞。二手货都不买它。

网友:
假货 金士顿什么时候用过正片MLC

网友(2019-11-07):
手上由几片NW813的,老开不了U盘,郁闷死了

网友C:
一样的壳,但是16G的,感觉怎么差的这么多呢

网友:
和LZ同款,拆开看过,也是镁光的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壳,但是16G的,感觉怎么差的这么多呢

三个屎都做出了3.0主控?我孤陋寡闻了啊!

网友(2019-12-28):
求购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