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3280AB量产报错check e-fuse value fail(incorrect package)

楼主(2019-04-02):
U盘是三星BAR PLUS 128G,错误信息如下,百度没有搜到解决方法.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U盘是三星BAR PLUS 1,这个的主控是32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是三星BAR PLUS 1,这个的主控是3281

芯片精灵检测不出来,量产工具显示的是3280ab

网友:
没遇到过,要么是你哪个地方√错了
检查电子保险丝值失败?(错误包装)
是不是你的ISO文件不对,你量产成U盘能成功不?

网友(2019-05-10):
我跟你U盘一样的,遇上了同样的问题,问下楼主解决没

网友:
用错工具了,是sm3281主控,3281是3280的阉割版,识别为3280很正常

网友(2019-06-27):
128G 版的是3280主控。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官方貌似写保护了,禁了量产?我也是这款U盘

网友:
我是32G版本的,主控是SM3281AB 量产也是报这个,U盘还能禁量产?

网友:
efuse是芯片内部的ROM,写死后数据无法修改,官方设定了不能量产

网友:
我的三星64g bar升级版量产也是报这个错

网友:
我的三星bar plus 256G版本量产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B:
黑片工具可以量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量产CDR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片工具可以量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量产CDROM

你用黑片量产成功了?能说说怎么搞的吗 哪个工具?

网友(2019-07-30):
我也是一样。不过退货了。京东就是好

网友C(2021-04-17):
大佬可曾解决,,,同样问题~~~

楼主(2021-09-14):
引用 网友C:
大佬可曾解决,,,同样问题~~~

没有,退货了

网友(2023-05-09):
用3281试下(慧荣SM3281黑片U盘量产工具)

网友(2025-04-16):
我用芯片精灵识别是3280AB,也是量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