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何冰箱常期不用,会坏?但空调也是制冷设备,一年不用也不会坏?

楼主(2019-04-02):
如题: 为什么冰箱几个月常期不用,会坏?是因为现在的冰箱使用铝管,而不是铜管吗?
如果冰箱为铜管,长期不用会坏吗?
为何空调也是制冷设备,但空调夏季使用后,放几个月后,等到冬季再用空调时, 空调也没有坏呀?甚至有的家庭空调只在夏季使用,等第2年夏季再用,空调也没说坏呀?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因为在论坛看有老师说,冰箱常期不用,会坏。我就长期不断电(让冰箱浪费点电,冰箱内不放东西,每天0.4度电)
以前我离开家,总关闭家中总电闸,防止火灾隐患。

网友:
谁告诉你冰箱长期不用,会坏 假话

网友:
这位论坛的老师有可能是山寨的。

网友:
铝管冰箱长期不用确实会坏,铜管就没事

网友:
:冰箱内的化霜水呈酸性但冻住时没腐蚀性一家之言

网友:
铝管铁管和铜管的区别

网友A:
家里的一台182升的双鹿冰箱从92年买回来后,一直用到今天还在正常使用,这机子寿命咋这么长?

网友:
有些冰箱年久了低压端有微孔,或者管外氧化,管变薄,但因为管外有发泡胶或者结冰,,所以不会漏得好快,或者不会漏,
不用或者压缩机长时间停机,,管路压力平衡了,,会导致低压端的压力比工作时压力大,,制冷剂漏得更快,,或者压力会从很薄的地方击穿管路,,就漏制冷剂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主要还是用的邦迪管和铝管,时间长了会锈烂,原因是制冷剂时间长了有变质具有一定的腐蚀性,经常用时由于有冷冻油的保护不容易被腐蚀,停用后冷冻油回流而是某些部位失去保护,如果是全铜管的,情况可能就好些。

网友B:
我家的冰箱16年前买的。就今年用的多,用了四个月。(去年底开机)

网友:
长期不用管子容易锈蚀导致泄漏,铜管估计没事,空调应该都是铜管,冰箱基本没有铜管的了

网友:
空调至少是铝管的,冰箱基本都是铁管的.

网友:
是因为现在的冰箱使用铝管,而不是铜管吗?
排除以上原因,就是压缩机的原因,如机械,启动电流

网友:
这问题提的我怎么回答,坏,要看哪方面坏,长期不工作,1,润滑油不随制冷剂循环,压缩机压缩组件毛细管会因为杂质堵住。2,橡胶密封组件容易长期压迫损坏。

网友:
有这个说法,我朋友的1台冰箱去电后就内漏了,原来一直插电使用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2019-05-02):
之所以不能停用其实和用的管有关,铝管在潮湿空气中很容易氧化,正常用的时候管所发热水气不能影响铝管,一但停机管不发热了水气就会锈蚀导致泄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一台182升的双鹿冰箱从92年买回来后,一直用到今天还在正常使用,这机子寿命咋这么长? ...

这个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冰箱16年前买的。就今年用的多,用了四个月。(去年底开机)

我16年双11买的惠而浦冰箱已经间歇性的不制冷了
的确打脑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16年双11买的惠而浦冰箱已经间歇性的不制冷了
的确打脑壳

不要信洋品牌,这东西不是什么高科技,东西全差不多的,电脑控制的可能更易坏(因电路部分越复杂出故障点就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16年双11买的惠而浦冰箱已经间歇性的不制冷了
的确打脑壳

间歇性不制冷一般是冰堵或脏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