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新买的老A+得力螺丝刀

楼主(2019-04-02):
前些日子,俺的螺丝刀双双用坏(详见me的帖子)于是就在网上一顿搜,贵的舍不得买,选了一款便宜的,顺带又买了一套暂时用不上的扳手。螺丝刀刀头说是S2合金钢的,希望他能坚强一些。两样工具做工都一般,螺丝刀手柄有些毛糙,刀头接驳松旷;扳手加工参差不齐,有的孔不在中心,还有一只是弯的。好了就写到这里,晚上拍两张照片

网友A:
老a的多钱买的?我同款已丢了一个头子,就义一个头子

网友B:
这种批头太短,不是很有用

网友C:
买错了,遇到深孔还得上22x1:smi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a的多钱买的?我同款已丢了一个头子,就义一个头子

33.5元,从京东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批头太短,不是很有用

用它干粗活,应该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错了,遇到深孔还得上22x1

嗯,各种工具都要备一些,只因规格太多

网友D:
不错啊,也都算是名牌了。
不过感觉批头还是50mm或者65mm的好用些。

网友E:
米字头扳手一直不知道买什么合适,就怕质量不好

网友F:
我有一套世达的工业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也都算是名牌了。
不过感觉批头还是50mm或者65mm的好用些。

恁说的是类似这种吧?考虑纳入下次的购买清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米字头扳手一直不知道买什么合适,就怕质量不好

推荐世达或田岛,看的俺直流口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套世达的工业用的。

好喜欢世达啊,无奈囊中羞涩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恁说的是类似这种吧?考虑纳入下次的购买清单中

这种细长款肯定适用场合更广些。不过一般情况下也不需要太长的,感觉50mm的比较适中,应该能满足多数场合了。至少比25mm的强,那种短批头稍微深一点的孔就无法用了。
我的主力批头是当年30元论坛“神器”带的,自认为很好用,美中不足就是6个六角批头都是英制的,只有个别的勉强兼容公制内六角螺丝。(借坛友图)

网友:
100mm的批头有用,电动工具都有1-2个深孔,粗批头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细长款肯定适用场合更广些。不过一般情况下也不需要太长的,感觉50mm的比较适中,应该能满足多数场合 ...

嗯,长点好,打这么多字,辛苦了

网友:
老A其实就是个淘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