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QunFu 40WX2的双色光源

楼主(2019-04-02):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80W呢?

网友A:
乍一看,还以为是奔驰的方向盘

楼主:
网络有问题?咋还有图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乍一看,还以为是奔驰的方向盘

这盘子够大了。

网友:
不错,现在双色,多色是噱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络有问题?咋还有图不显示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80W呢?
一般这种灯两色LED同开的话功率也会等于或略小于单开一种颜色的LED,你这奇就奇在电源板竟然用了两片一样的IC和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80W呢?
一般这种灯两色LED同开的话功率也会等于或略小于单开一种颜色的LED,你这奇就奇 ...

一路驱动白光,一路驱动黄光,正常呀

网友:
以前的经验是单路多少,混合后还是多少,就是这么简单。不然散热也不够用。

网友C:
哇 像个轮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有问题?咋还有图不显示

双驱动,双色齐亮最大80W有可能,具体要看单个的驱动输出功率

网友D:
就这么一小条铝基板还不得热死呀。

网友:
估计不会,看驱动应该双色时白黄各一半,合起来还是40W
牙膏还没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 像个轮子~

吸顶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么一小条铝基板还不得热死呀。

通电几分钟手摸一下不是很烫

网友:
造型很是特别

网友:
謝謝分享  这造型,好用不。效果如何。

网友:
不同厂家标注不同,有的双色灯板按所以LED灯珠最大功率标注,有的按点亮LED灯珠最大功率标注。

网友:
好大一个灯,驱动不错,应该不便宜

网友:
双路独立的驱动,不错

网友:
这个看着没灯色切换功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