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坏的电脑电源。SFG 神行者450

楼主(2019-04-02):
一个电脑电源,通电没有反应,拆看,一只16伏电解电容坏了,不知道 能不能 修复?

网友:
电容坏最简单了,直接换就是了。参数基本一样就行了。

楼主:
手头没有工具,今晚只能做这些啦!

网友:
这个是最山寨了,里面简陋

网友:
红星闪闪,红星炸弹  开玩笑别当真

网友:
这种山上的别修了,要用还是买品牌靠谱的,硬盘资料重要

楼主:
收的破烂,一堆东西!

网友:
这种山寨电源确实是神行者 神起来让电脑变成行者了

网友:
红星的还是牛栏山的啊

网友:
输出电解好像不多,修好后用表测测带载波纹不要太高,带载波纹高(电解容量少、质量差ESR大、最后就会发热冒顶)

这个厂家?(因主板或其它负载自己都有滤波电解,会掩盖它的不足。)

网友:
这种电源别修了,修好也是个垃圾。

网友:
为了硬盘数据,电源钱不能省

网友:
为了硬盘和其他部件的安全,这种垃圾货就不要修了,报废拆件吧。

网友A:
修好后,可以接服务器拆机风扇等,不值钱的设备。但最好别用在路由器和主机等,以免设备被不好的电源弄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后,可以接服务器拆机风扇等,不值钱的设备。但最好别用在路由器和主机等,以免设备被不好的电源弄悲剧 ...

谢谢提醒。看来我有一堆 电感线圈啦!

网友:
这种电源最好是不要修了,修好也是电子垃圾,改可调电源还是可行的。

网友:
像494,改个可调吧

网友:
楼主把那个PFC大铁块拆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线圈?

网友:
扔了吧,这种电源修好也是个炸弹,pfc我赌5毛是水泥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