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 yiboyuanaqqa For Nokia BL-5F/6F锂电池充电器,老一代的充电器参数达标。

楼主(2019-04-02):
拆解 yiboyuanaqqa For Nokia BL-5F/6F锂电池充电器,老一代的充电器参数达标。

网友:
好山寨,不看好。另外,电压5v是锂电池电压?

网友:
这么快沙发就没了

网友:
空载电压挺高的

网友:
板子的颜色好蛋疼

网友:
不安全,难怪会把电池充鼓了

网友:
这算不达标,标称5.2v 实际电压才4.8v 怎么的也得5v以上啊

网友:
空载快1W的电源没必要弄,不如找个差不多大小芯片方案的电源板,替代原来的单管式方案。

网友:
谢谢分享。参数还不错,就是用了铁件。。。。都长满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