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天兔移动式插座拆解

楼主(2019-04-02):
该插座质量还是挺不错的

楼主:
8元钱的插座物美价廉

网友A:
请教那两根六角宝塔状的塑料物是作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那两根六角宝塔状的塑料物是作啥用的?

为了插座平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那两根六角宝塔状的塑料物是作啥用的?

选择合适的长度(小宝塔的节数)在墙上做支撑,保持与墙面平行,这样拔插插头时这个插座就不会翘起,平稳地坐在墙面上。

网友(2019-05-05):
你插热水器,不怕炸

网友(2020-01-07):
插两个热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