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掌讯方案的车机安卓导航YCAR-3518A,4G全网通+2G+32G

楼主(2019-04-03):
又淘宝买了一个安卓车机回来,分体式车机,很难找到了,很多都是一体的了,屏幕是竖立起来的,太阳晒着,一体机怕晒挂了。。。

主机尾插,掌讯公版。

偷工减料啊。。。

大鞭炮!

容量竟然达标!

继续拆,几颗螺丝,挺快的

功放芯片,这个不知真假囖

RS这个是运行内存吗?网上找不到资料,处理器是mt3561sv

单片机,控制车机休眠之类,

收音机芯片

音频处理芯片,找到输出聊,但找不到去功放信号输入的线路。。。

只有2路usb,接其他引脚出来接U盘没反应,有可能要系统限制或者缺少原件,因为那2路usb口的D+D-都串有一个电阻和接一个好像二极管的东东接地

系统界面

这个界面信息懂的人可以随便修改!哈哈
后面就是刷机了,更新系统,root系统,鼓捣鼓捣。

网友A:
现在CE的导航都不好找了,DSA也不更新了。

感觉要换安卓导航了,至少能用高德手机版啊。

网友B:
怕是相当一段时间,安卓系统的车机天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CE的导航都不好找了,DSA也不更新了。

感觉要换安卓导航了,至少能用高德手机版啊。 ...

我原车就是ce的,还不带导航。。。性能差,琢磨着就想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是相当一段时间,安卓系统的车机天下了

新出的车很多都是安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出的车很多都是安卓了

购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购买地址?

淘宝,咸鱼都有,咸鱼的便宜点,买掌讯方案的好,3518ch   v008的

网友C:
这个应该不会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会太贵!

千元左右

网友:
年初买了一个差不多的产品,也是这个贴纸,整体就是适配框架+方屏,体验了两个月就拆下来了,假安卓8.1(实际可能是4.4.4),收音效果差,后来果断换回原车多媒体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500块左右的安卓车机,用了约半年,耳朵受不了,准备换掉。

网友:
一直以为是打错字的展讯

网友(2019-05-05):
TDA7850还是不错的 ,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品芯片

网友:
楼主兄弟没看下wifi芯片?换个双频的多好!

网友(2019-06-04):
都是一体的了,屏幕是竖立起来的,太都是一体的了,屏幕是竖立起来的,太

网友:
好像不支持北斗导航,只有GPS,还常常找不到卫星?

网友:
mtk的机器太老旧了,处理器速度不行,还是海思的性能更好

网友:
原车ce自带carplay连手机用,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