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使用JMF608芯片的固态硬盘可能因为掉电现在硬盘写保护了

楼主(2019-04-03):
一个BR120G是使用JMF608的芯片,现在可以识别但是好像失去控制了

在电脑上有时候可以看见盘,有时候看不到 。在数据恢复软件里面还可以看到文件。使用分区软件恢复一下分区表,发现有错,但是保存不进去硬盘。

插进电脑可以识别在系统管理器上,但是找到盘符很慢,然后就是说是未格式化的。点格式化很慢很慢最后只好关机。使用分区精灵PQ魔术手梅什么分区都是一样不成功。
DiskGenius提示:

上网找到JMF608的开卡工具,说有一个分区未删除所以无法识别是什么内存颗粒。

直接打开看看好了。背面的硬盘信息

主板

主板

芯片颗粒很大可能是假货。

Flash model : MT29F512G08CUCDB (Micron)
Channel number : 4      Total bank : 2
Capacity : 111.8 GBytes     ECC mode : BCH 40
IO drive current : 8 mA
Defect block percentage :  3.0%
Reserved block percentage : 12.6%
ECC read error threshold : 39 bit(s)
ECC error copy threshold : 35 bit(s)
Bank map : 00 01
F/W version : JMSSD_1000940120103943,Jun 25 2015,15:37:57,608A,CDADCCHA03
Support : (V)Remap (V)Trim (X)DeviceSleep
Customer ID : 000D

附上Jmf608主控芯片ic的资料方便路过的大师指导一下这个ssd的使用

封面

网友:
折腾毫无意义

楼主:
很多东西,很难说清楚有什么意义,现在这个世界纷繁复杂,你觉得什么有兴趣就去做什么。就好像你喜欢胸大的,就对叶子媚之类的有兴趣。如果不是,你就会觉得女人的胸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东西,很难说清楚有什么意义,现在这个世界纷繁复杂,你觉

这种一般都是比较老的产品了,颗粒大量写入,都进入老化模式了

或者颗粒品质不佳了

修复或拆颗粒的意义都不大

如果是固件问题,拆颗粒还有得玩,重新量产得话,你还得买个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比较老的产品了,颗粒大量写入,都进入老化模式了

或者颗粒品质不佳了

就是那种比较新的芯片,一个64g容量。不想就这样退役丢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那种比较新的芯片,一个64g容量。不想就这样退役丢弃、

不能够吧,这个主控肯定不是新SSD了

开卡软件提示你分区没有删除,就跟SMI的开卡一样,你不删除分区是无法开卡的(除非你短接用RO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够吧,这个主控肯定不是新SSD了

开卡软件提示你分区没有删除,就跟SMI的开卡一样,你不删除分区是无 ...

短接的ROM模式有,因为电路板上面就有一个孤独的两个接线柱的位置是短接ROM的,问题是短接之后出现另外一个硬件,然后再在开卡软件上就识别不到

网友B(2019-12-18):
看我一记洛阳铲,这主控只支持MLC颗粒吗?

楼主(2020-03-17):
引用 网友B:
看我一记洛阳铲,这主控只支持MLC颗粒吗?

我对于是MLC还是TLC一点兴趣都不关心,因为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我只想这个东西怎样开卡。

如果是因为数据写入的量太大,最后颗粒老化了,那我就吹焊下来,找4片这个脚位的颗粒再开卡

网友:
短接就可以开卡了 单独那2个孔  不过这颗粒上2246速度提升很大

网友(2020-04-18):
楼主你好,你这个固态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一样的情况

网友(2020-09-14):
一样的情况

网友:
我还有两块这个板子,恶心的要死,能认主控不认i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对于是MLC还是TLC一点兴趣都不关心,因为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我只想这个东西 ...

拆了吧,是后打标颗粒,字体完全不正常尤其是字母w,应该是黑片。拿来做903优盘还行,如果做2246xt优盘可能要小心的数据安全。我不会告诉你我凑够几种大杂烩颗粒做了个512固态,sf2281拆的4个没打标颗粒,46xt拆2个,jmf608拆2个,贴在46en上速度还行。跑rdt的ecc=22结果就1个坏块校验不过,懒得再跑,毕竟伤身,反正再好的固态硬盘绝对不存重要数据。
型号如下:
nw617        2C84E53CA504        美光料号:MT29F512G08CUCDBJ6-10:D
pf016        2C84E53CA504        美光料号:FBML84C91KDUABJ6
nw556        2C84E53CA504        美光料号:MT29F512G08CUEDBJ6-12: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吧,是后打标颗粒,字体完全不正常尤其是字母w,应该是黑片。拿来做903优盘还行,如果做2246xt优盘可 ...

刚好不是你列出的型号,不知道是不是还有马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好不是你列出的型号,不知道是不是还有马甲

这种打标的颗粒一般不会打错,查下nw657和pf574的id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打标的颗粒一般不会打错,查下nw657和pf574的id就行

我这样算是查到id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打标的颗粒一般不会打错,查下nw657和pf574的id就行

我换一个版本的开卡工具识别到颗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样算是查到id了吗?

id就是2c846454a90

网友:
NB一年了还在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