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HYL-2522,25.2V锂电池充电器改输出电压

楼主(2019-04-03):
一个电动工具的充电器因为电池短路烧了,原来是工频变压器的,输出带抽头,找不到合适的变压器,就打算改成开关电源式的,电池为16节镍氢电池串联,电池额定电压19.2V,所以25.2V充电器输出电压要改为22.4V。

2A的6串锂电充电器

撬开外壳,散热片很大。

做工还算凑合

低压部分有2个431,下面一个才是控制光耦的。

JI和J2就是两个分压电阻

找了一个计算器,终于算出手上刚好有的电阻阻值

更换两个电阻,测量输出22.38V左右。

网友:
谢谢分享,改得很顺利哈哈,牙膏还木到货,帮顶先

网友:
偶也打算改一个来充21V的电池包

网友:
有431的就是好改

网友:
似乎有进水痕迹

网友:
看着比较简单,就是铝散热器大

网友:
镍电可不能这样充,定压不行,限电流定时能用下

网友:
谢谢分享。。。。。哈哈。。。把这电源调戏成24V的了。。。。

网友:
电池容量多少的,用2a充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
分压电阻计算器不错

网友:
有软件可以偷懒了

网友(2020-11-16):
这种电源没有恒流模式,初始充电电流大,电源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