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湾元山|Y.S.TECH;不错的双轴承风扇,没注意摔废了。。。

楼主(2019-04-03):
放在一边儿,没注意,掉地上,扇叶摔断了。。。。。。。。

拆开瞧瞧内脏,保留有用的。

做工挺好的。

KM128025HB

网店8元-25元有很多。

非金属卡簧 ,看着轴承了。

镊子

新的吃灰,很干净

获得轴承两颗,卡簧一个。

拆定子

固定的大力取下,这种还行。

没拆过这磁铁

就这样了。

完成。

网友:
看着真新,咋就夭折了呢

网友A:
别扔啊,撬一个同样尺寸的扇叶整体替换就复活了

网友:
当年我也有个风扇叶子摔断了,然后我用胶水粘回去了。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扔啊,撬一个同样尺寸的扇叶整体替换就复活了

没事,不缺这样的风扇。。。

网友:
双轴承风扇,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B:
看起来 比台达 三洋 的肉少很多啊

网友:
扇叶打断就没戏了。

网友C:
粘回去, 粘接处打磨光滑
又可以继续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粘回去, 粘接处打磨光滑
又可以继续用了

没事儿,这类风扇多,不缺。 主要这原装轴承可以用给其他的风扇。

网友:
ic99想换风扇什么类型的声音小

网友:
也不是双轴承就好,线路板那块几乎没元件,这个角度来说比他台达之类的差远了

网友:
咋会摔断扇叶呢?还有外框

网友:
留着电机 试试看可以给立烁风扇替换么

网友:
原来是276的霍尔芯片,两相无刷电机,线圈利用率只有一半。服务器拆机风扇的用料更好些,大多数是单相无刷电机,两个抽头有漆包线,一个抽头悬空支撑用,无刷驱动板有些带扩流芯片和堵转保护。

网友:
这个风扇用料还是差了点~

网友:
看来还是塑料材质问题

网友:
可惜是7叶的,要是9页的摔断了邻近2页,可以折断保留3片继续用
不过这个也可以掰掉所有叶片磨平,在顶部粘一片砂纸当电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 比台达 三洋 的肉少很多啊

熱心會員 找时间再看一眼台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