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闲来无事拆个蹊跷故障的海信电视机,请教高人解决方法

楼主(2019-04-03):
老家的电视出现了故障,一直扔在一边没有管他。因为自己不会鼓捣。一直不开机,没有显示。今天兴起,打开盖子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截图都在下面。

有关说明也在图片上说明了。故障现象就是不开机,然后红灯亮1秒,接着蓝灯10秒,然后周而复始不停的切换。手头没有遥控器。只是按旁边的按键,也没有显示。不知道是电源板坏了还是主板坏了。请高人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A:
检查待机5V,5V电压低不能带负载,CPU不断重启

网友B:
电源板问题,将大电容就是高压部分那个旁边的两个小电容换了  基本就好了
散热片高温把电容烤干了

网友C:
5V待机电压不正常,是不可能正常启动的,所以打嗝。跑线路,顺着5VSTB一路查过去,先修好5V,可能就会正常开机了

网友D:
你都测到12伏只有9.9了,,肯定不正常啊,,确认测试点木有过流,就修电源板

网友E:
红色的电容好像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问题,将大电容就是高压部分那个旁边的两个小电容换了  基本就好了
散热片高温把电容烤干了 ...

果然高手。一看问题就在电源板。我刚才咨询了一个维修店师傅。告诉我测试屏的方法,发现屏闪烁。屏基本没有问题。就是电源板的问题。让我换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测到12伏只有9.9了,,肯定不正常啊,,确认测试点木有过流,就修电源板 ...

果然高手。一看问题就在电源板。我刚才咨询了一个维修店师傅。告诉我测试屏的方法,发现屏闪烁。屏基本没有问题。就是电源板的问题。让我换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待机电压不正常,是不可能正常启动的,所以打嗝。跑线路,顺着5VSTB一路查过去,先修好5V,可能就会正常 ...

果然高手。一看问题就在电源板。我刚才咨询了一个维修店师傅。告诉我测试屏的方法,发现屏闪烁。屏基本没有问题。就是电源板的问题。让我换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问题,将大电容就是高压部分那个旁边的两个小电容换了  基本就好了
散热片高温把电容烤干了 ...

请问是左边的那个小电容还是右边的小电容需要更换?

因为高压那边只有一个小电容。不是两个啊。我换上一个电容,把大电容右侧靠近散热片的换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色的电容好像鼓包了

果然高手啊。厉害,一看就知道关键问题了。我刚才看了一下,果然鼓包了。我拆下来换上一个,还是不行。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色的电容好像鼓包了

鼓包的红电容,我换了一个。也是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待机5V,5V电压低不能带负载,CPU不断重启

请问怎么查这个5V待机电压?这个电压是在主板上的呢。不是电源板上的。所以,如果待机电压出现问题,是不是主板的问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测到12伏只有9.9了,,肯定不正常啊,,确认测试点木有过流,就修电源板 ...

原来是不断9.9到12循环跳动。现在我更换了几个电容,发现稳定在10点几伏了。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A:
这5V在电源板上,供主板CPU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5V在电源板上,供主板CPU工作

不知道哪个引脚是5V电压给主板的?

网友(2019-11-29):
怎么看不到图呢?

网友:
这个是怀上了吗?还是视角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查这个5V待机电压?这个电压是在主板上的呢。不是电源板上的。所以,如果待机电压出现问题,是不 ...

先熟悉下电源这块的电路,AC 220V 进来后,在哪块输出的DC 5V,沿路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