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题解决感谢各位】今天拆个蹊跷故障的比较老的海信电视机,请高人...

楼主(2019-04-03):
海信电视电源板故障导致不开机的诊断和修复总结,一并感谢热心高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88

======================================================================
电视机毛病是开机不显示。红灯显示一秒,接着蓝灯显示10秒。周而复始。按任何键不管用。打开测量有关针脚电压。结果就图片上说明了。请高人指点看看是电源板的故障还是主板故障了?

网友:
最后一张照片电源板上红色电容看着像是鼓包了

网友A:
电压怀疑不正常的,断开负载再测啊,断开负载正常的,故障在负载部分,断开了电压不变,故障在电源部分(当然要先确定“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B:
电源不行了吧,感觉是带负载能力变差了,主板供电不足导致开不了机

网友C:
基本可以判断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先把怀孕的电容换了。

网友D:
供电应该有问题,查查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源板 目测电源板有问题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高人的指点。我通过联系咨询家电师傅,让我去他那里把电源板换了。机器可以开机啦。非常感谢各位。

只是我没弄明白哪个引脚是5V电源板输出给主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行了吧,感觉是带负载能力变差了,主板供电不足导致开不了机

海信电视电源板故障导致不开机的诊断和修复总结,一并感谢热心高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88

已经在这个贴里进行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可以判断是电源板的问题

非常感谢,的确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应该有问题,查查

非常感谢,的确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源板 目测电源板有问题

非常感谢,的确如此。老兄眼力好厉害的啊。目测竟然能看出来电源板的故障?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怀疑不正常的,断开负载再测啊,断开负载正常的,故障在负载部分,断开了电压不变,故障在电源部分(当 ...

我如老兄所言,进行了测试,发现断开负载,也就是主板,发现电压正常,加上主板就拉低电压。结果故障不是在主板啊。是在电源板呢。我今天去更换了一个电源板。就好了。可以工作了。

网友F:
问题在5V电压电路,去掉召载测5V,电压正常修负载,电压不正常修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在5V电压电路,去掉召载测5V,电压正常修负载,电压不正常修电源。

我如老兄所言,进行了测试,发现断开负载,也就是主板,发现电压正常,加上主板就拉低电压。结果故障不是在主板啊。是在电源板呢。我今天去更换了一个电源板。就好了。可以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怀疑不正常的,断开负载再测啊,断开负载正常的,故障在负载部分,断开了电压不变,故障在电源部分(当 ...

按照你的说法,好像不是这样的。断开负载正常了,接上不正常了。结果不是负载的问题。也就是不是主板的问题。是电源的问题呢。

网友:
家里七八年不看的夏普电视机 昨天老婆开了下发现屏幕挂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挂的 也搞不清是孩子砸的还是我皮带头子砸到了结婚时买的 估计一年都没看满就吃灰了 查发票3800 现在同尺寸的只要千把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如老兄所言,进行了测试,发现断开负载,也就是主板,发现电压正常,加上主板就拉低电压。结果故障不是 ...

如果是有备件,换电源板正常的话,原来的电源板9成是滤波电解失效了,别扔,换上电解就好了,留着当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有备件,换电源板正常的话,原来的电源板9成是滤波电解失效了,别扔,换上电解就好了,留着当备件 ...

请问哪个是滤波电解电容?那个最大的?测量一下电压在300多伏呢。

请问主板上的5V的STB那个引脚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是主板上的一个芯片产生的?好像不是从电源板出来的。因为电源板只有两个12V,一个ON/OFF,一个BLAD,两个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