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个版本的金科德延时插座拆解,换安规电容

楼主(2019-04-03):
金科德两个版本,一个是指示灯款,一个是数显款。功能是一样的,从使用来看数字显示的更加直观一点。

左侧为指示灯款式,右侧为数字显示款。

拆机可以看到,数字款式电路为贴片电路,电容是安规电容,指示灯款式采用分立原件,电容是cbb。
两款产品故障一样的,都是继电器吸合无力,有时候要手拍一下才行,现在故障是拍也不行了。

本以为继电器坏了,后来坛友说是电容问题,换电容看看

找了一包安规电容换好后,发现数字款式的好用了,但是指示灯款式的,继电器虽然吸合的声音,还是不通电,估计继电器触点有问题,要换继电器了。

网友:
我以前有个金科德液晶款的,电池都炸了。后来电容也不行了

网友(2019-06-16):
降压电容会逐渐失效容量变小,通病。

网友:
我的坏了以后重新找了个塑料盒子装了个变压器供电,一直插着不拔好几年也没坏

楼主:
现在换电容也不行了,有吸合声音,一个是一直通电,一个是不通电,应该都是继电器原因,估计这个批次继电器不行,手头有12v继电器本来想换一下,但是看到原机是24v的只能作罢,现在已经闲置了。

看来金科德选元件还的要慎重才行,尤其继电器,建议换其他厂家继电器。

网友(2020-12-29):
用电容降压的电路,有个特点,就是可供应的电流是受限的,某种程度上可以看着是一个恒流电源,所以在轻载时必须有一个泄放电路什么的,否则输出电压会上升的,现在用的稳压不能用串联的稳压,而应当是用并联的稳压,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个稳压二极管了,不过稳压二极管的功耗有限,可能用个扩流管进行扩流。
另外一个,继电器有一个吸合电流和保持电流,通常吸合电流是比较大的,而保持电流则比较小,通常保持电流在吸合电流的一半左右。而这些电路上用的降压电容值一般选取的都是比工作电流略大一些就可以了,如果由于电容的品质下降,可能能提供的电流就在工作电流附近了,就会造成继电器吸合不可靠,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更换电容,另一个可以把继电器上的供电电容加大一些,或者让继电器的供电为单独的滤波电容,用一个二极管与其他的隔离一下,只要在吸合时能提供一个较大的电流就行了,吸合后只要电流比保持电流大一些就行了。

对了,这个延时插座我也买了一个,是数码管的,不管感觉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每次用都要重新设置时间,还是一个循环的,要按很多次才行,如果控制逻辑改为一次设置好后,每次用的时候就按一下那个按钮就触发工作就好了,这样每次充电时就按一下按钮就行了,现在要用的话,必须是按那个按钮要按12次,我是说延时10小时的情况下,第一次是常通,第二次是关,第三次是1 小时,这样的,我的最大可以到24小时,这个控制芯片上面是没有字的,不是打磨掉的那种,是当初就没有刻字的那种,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如果 有谁知道的话上来说一下。我估计是一个单片机什么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程序 改一下就行了,如果是专用的芯片的话,应该有不同模式可以选的吧。

我现在已经买了那种可以设定时间的时间继电器了,可以选择秒分时的,最大可以99小时99分钟的,那个是有暂停和复位按钮的,只要弄个复位按钮就可以非常简单的按一下就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