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建准 SUNON;台湾8CM机箱风扇12V 1.7W 双滚珠 ,24小时转四年~~

楼主(2019-04-03):
品牌 建准 SUNON
制造商 建准电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Sunonwealth Electric Machine Industry Co.)
尺寸 80x80x25mm(边长8CM,厚度2.5CM)
轴承 双滚珠轴承
额定电压:12V
工作电压 4V-13V
电流 1.7W
型号 KD1208PTB1
可持续运转时间 100,000小时
接头 3线

产地 台湾省

工业机24小时转,4年多有点儿异响。瞧瞧内在样子。

对比NMB风扇。
台湾省各种风扇做的还都不错的。

大家各有差异,非金属卡簧。  10万小时寿命,÷24小时÷365天=11.4年

轴承

卡簧还可以用

定子

4年的样子,不错了。内碗灰尘挺厚的。

酒精、油等大力才拔出来。。。。 轴承应该拆的过程应该变形了。。。

弹簧和一个垫片,都差不多这样

稍有些锈

酒精洗轴承的

这个就是扇叶内侧轴承,确实杂质。

清洁

发现的细节,骨架有三角斜面设计。应该可以降低噪声、导流作用。
定子,清洁完。

对比NMB风扇。
这个骨架就没有斜面三角

洗刷刷完成

干净。 轴承风扇这点好。 轴不会磨损。 换轴承就是新的。。。
找些轴承

装好轴承、垫片

测试转动正常,电流0.137ma  等于 1.644W

安装好。

完成。

网友A:
什么类型风扇声音小

网友:
算了一下电流,建准这个0.14A,
貌似这风扇要比旁边那个美蓓亚转速低,更安静一些

网友B:
建准好像是弯弯最好的牌子,tb上卖得很贵。

网友:
建准的质量整体还是不错的,销售不行,以前公司设备大量使用,后因为销售推荐选型有问题,直接使用的低端产品和美蓓亚中端产品对型,很显然更不在一个水平了,最终被日系替换

网友:
还是备一罐化油器清洗剂 可能比酒精方便使用

网友:
卡簧是怎么拆的,我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准好像是弯弯最好的牌子,tb上卖得很贵。

不一定了,我被建准的磁悬浮坑过,几个月后发出嗡嗡声,想上润滑油找不到地方拆开,底部金属塞很难开注油孔。一般来说服务器拆机风扇更耐用一些,无刷驱动板比楼主的单276霍尔芯片好,很多是双滚珠轴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类型风扇声音小

建准的磁悬浮轴承的风扇是我用过的声音最小的风扇,只有风噪轴承没有声音。这个牌子的磁悬浮风扇很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类型风扇声音小

对了,日系的尼迪克和美蓓亚的部分产品噪音也很低。

网友:
表示已经收藏了好多台达等等好多风扇来应对夏天,基本每次看到有好的都拿回去,反正不用钱的,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建准的磁悬浮轴承的风扇是我用过的声音最小的风扇,只有风噪轴承没有声音。这个牌子的磁悬浮风扇很牛的! ...

好的多谢,想给IC99换风扇

网友(2020-05-21):
引用 网友A:
好的多谢,想给IC99换风扇

IC99配的扇子太差了~

网友:
工业有的滚珠扇有滚珠思思声,但寿命是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准好像是弯弯最好的牌子,tb上卖得很贵。

还有协喜,这个品牌的风扇不比建准的差。

网友(2020-08-17):
为啥我这个建准的风扇没有可拆的地方,撕开标签啥也看不出来。

网友:
又可以战四年

网友:
洗洗加点油又是一条好汉了

网友:
修好又能继续服役了

网友:
建准,AVC,台达,协喜,元山,富士康,日系的尼迪克和美蓓亚,三洋,松下,,,都是好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