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己动手做电动砂轮

楼主(2019-04-03):
在数码之家学习了一年多了,做了一些工具,用小电扇的电机、开关做了小的砂轮,磨个小东西很好用,力度小点容易堵转。又用管道泵电机做了大的砂轮,转速太高,怕伤着人,就拆了,就找了个落地电扇的电机,加了三个开关做了一个,高中低三挡很好用。转速500---1500之间,不足之处:砂轮有些摆动,原因是轴太小,我就用喇叭上的铁块,中间打了8mm的孔,一是加粗轴;二是起到夹板的作用。由于没有台钻就用手电钻打孔,有偏差的。钻速不是太高能用。晚上做的,没有拍照

网友:
有图会更好 ,鼓励一下

网友:
把制作细节展示一下,也想做一台砂轮机。准备把家里不用的鸿运扇拿来改造。

网友:
高压电机,注意安全
还是整低压直流电机,加调速器,更可靠

楼主:
谢谢朋友们,下午回家拍一下,这里有个砂轮和电机匹配的问题,转速一般控制在2000转之内,工业的是2500转,自己做就小点。砂轮尽量小点,大了线切割力太大。

网友:
等看图  砂轮还是挺实用  看看楼主怎么搞的  各种夹头夹具介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下午回家拍一下,这里有个砂轮和电机匹配的问题,转速一般控制在2000转之内,工业的是2500转, ...

越大转速要越低,小砂轮得上高速,砂轮都有安全线速度的,不超就没问题

楼主:
做的话尽量不要用开关,除非你是熟手。最好用旋转开关,防止同时两路同时开,可能会烧掉启动电容。一般都是三挡的,一颗火线一颗地线,还有三路和火线通就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