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原封的20公里兆越Mexon单模光纤Modem波长1310nm

楼主(2019-04-03):
报废机柜里拆的,锈迹,灰尘

螺丝都锈了,原封标签还在

底部是标签和型号

8字电源输出口,宽电压的,全电压输入

主要的端子,485通讯和光纤口,难怪能传输20km的距离

侧面还有拨码开关设置地址,照片拍糊了,就不上了。
看看内部吧,金属外壳,拆开四颗螺丝就行。
里面两个板子,一个电源,一个主板

独立电源板好评,方便维修更换,看做工还可以

主板上的芯片打磨了好几片,应该是单片机和放大器之类的吧

留下没打磨的就是简单的485通讯芯片,两对收发。

主板玩不转,还是看看电源模块吧,改改电压什么的

取下连接线,底部有绝缘膜,好评

板子背面很干净

看到四根线两两相连,说明只有一路电压进去,我猜是5V

光耦和电源芯片,VIP12芯片,最多5-10W吧

侧面看电容有贴序列号

变压器个头也还行,EMI滤波,安规,保险,整流桥之类。
输出也是Π型滤波,有431,上电测试板子是OK的,下次改成4.2V充电器用,哈哈

网友A:
电源模块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B:
串口长距离通信用的,还不便宜,232 485 422都有了

网友C:
又有打磨了的IC,实在是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模块可以利用起来

没错,高级的玩不会,只能玩电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长距离通信用的,还不便宜,232 485 422都有了

识货哈哈哈,可惜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有打磨了的IC,实在是不爽

国产设备嘛,你懂的哈哈哈

网友D: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谢谢捧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有打磨了的IC,实在是不爽

如果是专用芯片,很懂电路的应该也能猜出来,单片机不好弄了。更坑的是环氧树脂黑胶灌封,连电路板都看不到,只能换新的无法修理。

网友E:
谢谢分享。。。。。独立电源板好评,可以拆出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独立电源板好评,可以拆出挪用。。。。

哈哈哈,谢谢捧场,也就电源板能用起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