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φ8mm×4mm风扇轴承拆解,折腾小东西修身养性。。。

楼主(2019-04-03):
工业机长时间转,双轴承风扇有必要。10万小时寿命完全看轴承质量,环境灰尘。。。
这个是转4年风扇有异响的轴承,且与轴杆锈住了。用钳子大力夹出来。

清洗后

安装

安装方法,抖音上的大珠子轴承也都这么安装

对位

拨动,内套就不会掉落了

依次拨开,准备上骨架。

骨架是软的,对准珠子,压上去。

可惜了,不顺畅。外套变形了。。。。。

完成。。。

网友A:
謝謝分享,你是论坛的 扇神!哈哈哈.

网友:
之前和LZ一样拆着玩,但发现一个事
轴承买不到 质量好又便宜的
现在工包风扇的渠道又少了,全是翻新拆机风扇,不像N年前各种品牌的工包风扇都有流出

给3个电脑风扇换轴承
淘宝上用了3家不同的 693Z   693ZZ 轴承
结果就1家的好那么一点点。。。。
还好我有调速器,调到风扇不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你是论坛的 扇神!哈哈哈.

还有好几个,奇形怪状什么暴力风扇。。。

网友B:
什么类型的风扇声音小

网友:
估计已经磨损了,装得再好也可能会异响

网友:
扬扬咋这么多风扇?

网友:
3x8x4mm滚珠轴承网上那很多,可以买十几颗备用,需要时换上,顺便把风扇换成钕铁硼磁钢,手绕无刷电机等,效率能提升一些。

网友:
这是轴承清洗、装配教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类型的风扇声音小

家用没必要轴承的。直径越大转速越低,还有一个是散热器造型。

网友:
有轴承的风扇寿命也不会太短,

网友:
少油是个大问题!

网友:
实践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
装轴承不加润滑脂么?

网友C:
轴承很养眼,坏了可惜

网友D(2019-07-17):
引用 网友C:
轴承很养眼,坏了可惜

好像内径3mm外径8mm厚4mm的轴承网上很多,通常加了专用润滑脂,买十几个备用,声音变响等问题,更换一对轴承就好了。好像内径3mm外径6mm等的,薄壁微型轴承系列,比普通的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内径3mm外径8mm厚4mm的轴承网上很多,通常加了专用润滑脂,买十几个备用,声音变响等问题,更换一对 ...

熱心會員  发现轴承的噪声还是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