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 8贴东芝9DDJ 开不过

楼主(2019-04-03):
手上有几只东芝TH58TEG9EDJBA89的颗粒,查资料得知是东芝emlc的颗粒,单颗4CE 64G,ID和TH58TEG9DDJBA89是一样的,2246en的开卡列表里也有9DDJ的选项。
于是搞了个8贴的2246en的板子,空板测试主控,缓存512M没有问题。
正面贴上4颗,用Q1112A版开卡成功没有任何问题。
反面贴上4颗,共8颗,再开卡显示ADJ.Fail。把ADJ.Fail去掉之后,就报错Reset Fail。
正面四颗拆下,单独开反面的四颗,顺利成功无报错。
开卡软件版本几乎能找到的都换过了,不行,错误依然。
参数调整也试过了,单开某个CE或者对称CE都不行,错误依然。
看数码之家之前的帖子,调整Intiv数值也不行,错误依然。
怀疑是拆机颗粒有问题,于是上903,每颗单独清空,开903,跑圈测试没问题之后,再上2246en的板子,还是4颗能开,8颗开不了。
怀疑板子电源不够,换3.3V的主电感,错误依然。
怀疑板子性能有问题,然后换了个16贴的大板子,同样的颗粒,还是同样的问题。
目前已知颗粒没有问题,缓存没有问题,主控没有问题,板子没有问题,焊接没有问题,电源没有问题,只剩参数和固件问题了。
哪位大神知道解决办法,或者有专门的固件分享下,固件不方便分享可以付费,只要能开卡成功。
欢迎积极讨论!

网友A:
4贴能开卡,就说明不是Toggle跳线问题了

Sync Mode没有勾选,是正常的了

这个颗粒是4CE吧?如果所有FLASH ID在ROM模式都能识别,也没有异常,说明焊接没有问题,CE跳线也是OK的了

如果没有特殊版本,建议考虑降级版本到O或N试试(或者升级到最新的R试试)

如果你怀疑供电有问题,可以用编程器电源给单独供电试试(我修东西经常这样干,但是没有尝试过给颗粒单独供电,但是给SSD单独供电我是有的,可以观察电流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贴能开卡,就说明不是Toggle跳线问题了

Sync Mode没有勾选,是正常的了

版本能找到的几乎都试过了,N O P各个都试了,最新的R的那一个也试过,故障依旧。
电源开卡的时候测量过电压,1.2V 1.5V 3.3V都很稳定,电流未知,但是各电源芯片温度正常。
现在我主要怀疑是参数或者固件问题。。。。但是无技于施。。。。

网友B:
在FLASHDB里面把这个闪存的第46项改下,降低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FLASHDB里面把这个闪存的第46项改下,降低一点。

45:*SDR_FlshPLLFreq_SM2246 (Hex)  闪存SDR模式下的频率,较老的型号一般为0E、0A,较新的大都为12,实测异步模式下读写性能与此有关,尽量不要乱改,有的异步片如cbaaa,这个数值+-1都无法开卡,参照同制程的参数即可。

46:*DDR_FlshPLLFreq_SM2246 (Hex)  闪存DDR模式下的频率,较老的型号一般为18、1C、1E等,较新的大都为26,实测Toggle模式和onfi同步模式下读写性能与此有关,前面提到的jcme2这里是1F,ncme2是26,可能考虑tsop封装的电气特性不如gba,故数值趋于保守。

这个DDR的频率,在开卡软件不是可以选择么?这个参数对应实际哪个频率有说明没?数值越小频率越慢?

期待最终结果,毕竟这个颗粒是比较经典的

网友C:
芯片是不是8die的,所以4开可以,8开不行。

网友:
你开2.5的固态怎么选着的事MSATA????

网友:
我来说吧,6楼已经说了。9DDJ是4CE 8die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芯片是不是8die的,所以4开可以,8开不行。

9DDJ是4CE 8die,9DDK是4CE 4die

这个跟DIE数量有关系吗?等高人答复

网友:
把enable internal-intlv选项关闭再开卡试试。

网友D:
9D  9E东芝数据库里面CE栏写的都是  4Die =4C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9D  9E东芝数据库里面CE栏写的都是  4Die =4CE

9DDJ/9DDK=8DIE 4CE,9DDL=4DIE 4CE。4片9DEJ采用9DDJ设置开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FLASHDB里面把这个闪存的第46项改下,降低一点。

大神就是大神!!!一句顶上一百句!!!改了之后开卡立马PASS!!!请收下我的膝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SDR_FlshPLLFreq_SM2246 (Hex)  闪存SDR模式下的频率,较老的型号一般为0E、0A,较新的大都为12,实 ...

实测将26改23后,可用Q1112版本开卡,低版本的N系列开不了。
改为21后可在低版本软件开卡,我用的N1114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各位,现在正在跑RDT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将26改23后,可用Q1112版本开卡,低版本的N系列开不了。
改为21后可在低版本软件开卡,我用的N1114 ...

N1114不稳定,不如N1126K稳定

老颗粒,我都是用这个版本开

看个人喜好吧。如果只是自己机器用,哪个版本都无所谓,不一定都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9DDJ/9DDK=8DIE 4CE,9DDL=4DIE 4CE。4片9DEJ采用9DDJ设置开卡成功。

你的这个颗粒,坏块有点多

网友:
所以说2246EN还是能支持32die以上的。。。只是支持不好罢了,@技术宅小唐 @wulishui

网友:
引用 网友A:
9DDJ是4CE 8die,9DDK是4CE 4die

这个跟DIE数量有关系吗?等高人答复

明显是有,很多坛友的有结论,虽然2246明确支持不超过32CE的闪存,但是实际上超过32die就会有其奇奇怪怪的问题。。。。但也不能说不支持,就是要烧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就是大神!!!一句顶上一百句!!!改了之后开卡立马PASS!!!请收下我的膝盖!!! ...

和楼主确认一下,现在是八贴开卡已经成功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