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明纬电源S350-27改0-30v,0-13a可调电源

楼主(2019-04-03):
去年折腾台钻,买了2个明纬的350-27电源,还买了台钻的可调模块,剩下一个电源。前几天逛论坛,看到有改装的,仔细研究了下,除了电压表,其他都不是问题。所以,下单一个自带分流的电压电流表。经过2天的折腾,终于成品了。下面上图。

没有开关,就用一个防水接口,直接接的线

改独立供电

原来的输入电压转换开关,去掉,改一个电源开关

12v独立供电电源。有点大,但是凑合能用

220v输入和直流输出

原装电压调节去掉

大电位器,电容碍事,调整下位置,拆掉一个,

前面板

顶面

侧面开关,

正面布局

短路调电流

楼主:
沙发不留,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居然在12V调节恒流……

网友:
电压电流表不错

网友B:
谢谢分享,改得很不错,木牙膏了,帮顶

网友:
这个27V人家都可以调成5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在12V调节恒流……

没有,调节恒流的时候,3伏多吧,12v电闪雷鸣了

楼主:
精度还可以,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改得很不错,木牙膏了,帮顶

感谢支持

网友C:
改的漂亮,这个如果1伏左右4a-6a,始终这个伏数可不可以长时间用,
如果长时间用可以当做直流烙画机了。

网友D:
改的漂亮,动手能力强…… 数显表头多少钱入的?

网友E:
表头不错,给个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漂亮,这个如果1伏左右4a-6a,始终这个伏数可不可以长时间用,如果长时间用可以当做直流烙画机了。 ...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有点浪费,效率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漂亮,动手能力强…… 数显表头多少钱入的?

42块,30伏一下不用供电,30伏以上需要独立供电,而且送一个温度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头不错,给个链接看看

炬为
多功能电动车直流电压表 电流表头功率表温度 电池容量测试仪

网友(2019-07-08):
看的那个教程,能留个链接吗?之前改的是0-50V的,看你接线跟那种不太一样

网友(2024-05-02):
改的不错,其实电压可以更高一些,适用范围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