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 奥力科一拖三手机充电器 有根线掉下来了

楼主(2019-04-03):
这个充电器虚焊,有根线掉下来了,焊点上找不到痕迹,不知道焊到哪个点上。
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第二张图黄色引线上一条印板线

网友:
板上已标有十一极,-极掉下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按负极线焊上了,已经能用了。

网友(2019-11-23):
做工不行啊安全距离不够,高压与低压距离太近了,容易被电到,建议砸烂扔垃圾,去淘宝买群光充电器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