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万恶的电信,说好的给我100MB带宽呢?私吞了?

楼主(2019-04-03):
50MB升级到100MB宽带。结果今天一测,只有8M不到的速度。这不是坑吗?我的10MB/s 带宽呢?鄙视电信。

网友:
只能保证你到电信机房是100M哦

网友:
先不说下载,你这上传有点恐怖了吧

网友:
你这个对等宽带?上传这么厉害,偷着乐吧

网友:
光猫没换千兆的吧?

网友:
你偷笑吧,你上传这么高,上传比下载重要多了。我们这边100M下载只给20M上传
而且那玩意的测速不一定准的,要看你和测试机房的距离以及线路,比如你是北京电信的用户,你选的测试软件的机房在海南,用的是联通线路,测试出来的成绩肯定惨不忍睹。一般来说要多选几个软件来测试,选最近的测试点

网友:
可能要换千兆光猫,我测试自家电信200M,带宽是够的

网友:
先把路由去掉直接拨号  看速度够不 。  不够就是光猫是百兆的,够了就是你的路由器是百兆的。

网友A:
是你的线路有问题吧?丢包40%,有点高啊。

网友:
楼主是来嘚瑟的
这么高的上传,羡慕死人

网友:
你赚大了,给你的是专线的网络

网友:
上面不是说了网速等于100m宽带吗

网友:
知足吧, 山东电信上传都是下载1/10的

网友:
上行带宽这么高,赚到了好吗

网友:
肯定是哪有瓶颈 40%丢包率 能有这网速你已经很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线路有问题吧?丢包40%,有点高啊。

简直恐怖

网友:
如果我能有70% -80%的标称带宽,我就会抱头笑了!(200Mb/S实测不到10MB/S,也是电信的),无数次地报修,无数次地上门,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合约还有一年到期,到时候再说吧!

网友:
官网测速,现在多了一个网络品质感知,Q值。要高于百分之90才算好。低于百分之80可以报故障了,师傅上门检测一下入户光端的激光电平是否达标。不达标了,就换线

网友:
你用电信他们的测速网测速保证超过,现在你跟电信说网速他们给你说各种原因,我是用电信光纤入小区LAN线入户,当年是电话线拨号上网转的,签约写20M宽带,安装的电信人员说给我开通50M,用了以后发现经常延迟,游戏不能玩也没办法,本来就考虑今年10月到了换宽带,前几天偶然测速,发现又改20M了,打10000给我回复没毛病,越想越气,再次打10000,问我要销户怎么办理,那边可能有录音客户问销户回答不好要打屁股,问我为啥要销户,我说我这20M宽带看个视频都卡我干嘛不销户,那边客服说可以给我申请100M,我说你们改吧,反正决定到期不用你的,lan线就里面4线有用你升100M也是假的。

网友:
网页测速不准确,干扰因素太多,只能是个参考。
我这里网页测出来只有下载 54.2Mbps和上传18Mbps,但是迅雷下载热门资源能跑到12M左右,百兆跑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