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希力净水机LZ8,自己解决显示保养故障

楼主(2019-04-03):
京东1200+买的净水机,买的时候看能显示滤芯寿命,结果等了半年一直也不变,看来是蒙人的

不管机器显示了,用了半年,还是要换滤芯的,结果在京东上找不到这款机器的滤芯,是不是这厂家要倒闭了?

掀开机器,看滤芯是佛山麦克罗美的代工的,准备去TB买,这滤芯是一体的有点特别,拆下来拍了照片,方便和淘宝对比一下

拆滤芯的时候会漏一些水,结果在装回去,不好用了,一直显示保养,不管他,放两天,故障依旧
给客服打电话,客服工程师说换滤芯就可以了,于是抓紧在tb下单,滤芯到了换上去,故障依旧!看来客服工程师不靠谱。于是决定先拆开看看
里面不嫌有点杂乱,感觉这款净水机厂家就是买零件拼凑,没有自己的技术。

发现问题所在了,原来机器最底下有一个浸水传感器,上面有水,把插头直接拔下来,测试好了,于是认认真真的把所有角落的水擦了一遍,装回去,好了。

感觉这款设计有问题,只要更换滤芯滴落一点水,最终就会流到传感器上,导致机器停工。

网友A:
净水器的所有的滤芯提醒功能
都是个倒计时罢了。。。

所以。。。
然后这又是非标滤芯,赚售后的钱

网友B:
净水器里面不会漏水,会漏水就是某个街头没接好或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净水器里面不会漏水,会漏水就是某个街头没接好或坏了

我是换滤芯的流了些水下来,这款净水器一旦有水就会存在浸水传感器那里,而且没有排水孔,所以放了几天也没自己恢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净水器的所有的滤芯提醒功能
都是个倒计时罢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非标的滤芯在他家找不到,害得我只能去tb了,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非标的滤芯在他家找不到,害得我只能去tb了,奇怪。 ...

估计要停产了

非标滤芯基本上一直在换模具。。

我之前用10寸快卡滤芯给马桶的卫洗丽用,因为附带的超小PP棉滤芯不划算
结果发现这才没几年,已经停产了。

不过有句讲句
RO机这种都是一笔头生意的,为了高利润卖掉后。。。事后发现被坑也无奈了
成本都在开模费上

网友:
有浸水传感器不错呀